遥控器的问题,新手请教

楼主(2006-02-28):
大家好我想给自制的电动坦克装个遥控,前进后退左右转炮塔转动炮管附仰.不知道买要买几个通道的.和多少钱哪里有买
我发现买一个遥控坦克才三百多元,单买一个遥控要上千元?请问怎么回事?确实是新手别笑
还有遥控器的通道是什么意思?舵机干什么用的呀?

楼主:
有四个电机

楼主:
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A:
通道:一种动作。比如,前进与后退(包括速度调整)需要一个通道,左右方向(包括方向的幅度)需要一个通道。炮塔旋转角度需要一个通道,火炮俯仰需要一个通道。以上都需要比例通道,也就是舵机的偏转角度与遥控器摇杆的角度调整成正比。如果要开炮,又需要一个开关通道。
你的坦克至少需要4通道的控。沧狼4通道只要158RMB,距离200m。

楼主:
谢谢解答,确实实惠,不知道需要配几个舵机呢?是不是一个通道管一个舵机?可以遥控电调吗?全套配齐要多少钱?

网友:
坦克我不知道,飞机上除油门通道外,每通道1可舵机,油门通道通过电调控制电机。
舵机每个25人民币,沧狼4通道158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一种动作。比如,前进与后退(包括速度调整)需要一个通道,左右方向(包括方向的幅度)需要一个通道。炮塔旋转角度需要一个通道,火炮俯仰需要一个通道。以上都需要比例通道,也就是舵机的偏转角度与遥控器 ...

网友:
{通道:一种动作。比如,前进与后退(包括速度调整)需要一个通道,左右方向(包括方向的幅度)需要一个通道。炮塔旋转角度需要一个通道,火炮俯仰需要一个通道。以上都需要比例通道,也就是舵机的偏转角度与遥控器摇杆的角度调整成正比。如果要开炮,又需要一个开关通道。
你的坦克至少需要4通道的控。沧狼4通道只要158RMB,距离200m。}
有料之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