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通道开关式飞机加舵机。(增加了简化方案)

楼主(2006-02-28):
两通道开关式飞机加舵机,带混控解决方案
还有一种不带混控的方案。
这些方法都可以用于5功能小车改飞机。
舵机当然指的是标准舵机,我试过5克和9克的辉盛舵机,很正常。
原理图如下。

楼主:
两通道飞机很多也很便宜。一般是三档动力加左右转弯,转弯考双发差速实现。现要将它改为单发,两个舵机V尾混控,可实现 平,左,右,升(或选降)四个状态。
原理很简单:
原来接两个电机的四根线,红的和红的并,蓝的和黒的并,接到一个电机上。
切断原接收板上与RX2芯片LR脚相连的电路,利用L、R两个脚的高低可以产生四种状态。毫无疑问00表示平。01,10表示左和右。11表示升(或者降)。我觉得升更有用,因为关动力自然就降了。

一片CD4052,用于识别这四种状态,并把不通的电阻接入NE556组成的舵机控制器。该器件市场上1块钱一片。
NE556其实是两个555组成的脉冲发生器,分别给两个舵机输出脉冲,控制舵机偏转角度。该器件市场上5毛一片。
因为没有更好的关子,只能用7805负责稳压,该器件拆自一个破电源。
用到2个1K的可调电阻,用于微调平飞舵角。

最后别忘了改一下发射器,增加一个按键,按下去两舵机一起动作,升(或者降)
如果你原来的飞机有这样的现象:即使是1档动力慢飞时打左右,一个发动机会全速运转。这说明发射器中有两个二极管连到TX2全速脚。把这两个二极管拿掉,正好用于新增按键电路。

与此类似,改遥控车的朋友也可以改成带舵机的飞机,那种电磁舵不用也罢。
由于市场上两通遥控器种类繁多,可能有的不适应,或要做相应更改。但原理都差不多。
祝大家成功。

网友:
~~太复杂了  看不明白~

楼主:
曲高和寡呼?

不用单片机,不用软件。。。
这么简单的电路,照样子搭起来就好。

网友:
恐怕有些电路不一样吧,能搭起来的,要么就是高手了,自己做个4通道都差不多了,要么就是菜鸟,浪费了好多时间。。

楼主:
适合猎鹰类飞机

为防止猎鹰类电滑吃上热气流而无法下降,设计一个简单的降舵电路。使用一个标准舵机。

发射器增加一个按键,如图。
接收芯片TX2,把L,R控制脚连到一个与门。NE555产生控制舵机的脉冲。2K可调电阻负责调中。500欧姆电阻负责降舵的舵量。
需要下降时,按下新增键,双发自动停车,平尾降舵,飞机开始俯冲。松开按键后平尾回中,发动机仍然受控。
成本:NE555加一个与门不到1块钱。而且到处都有卖。

楼主:
这么好的贴子没人顶?

也许应该转到DIY专栏?

网友A:
顶!..
学习中......有时间把我的两通遥控船的控也试试看能不能照着样子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学习中......有时间把我的两通遥控船的控也试试看能不能照着样子改

船加升降舵?变潜水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点意见吧,这么多玩两通道的朋友。
还有想把小车改装成飞机的朋友

欢迎讨论啊。

网友:
你这个还是需要一些电路基础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啊

网友C:
顶!我正愁猎鹰没降舵呢!强烈支持!!!
没电子知识,慢慢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我正愁猎鹰没降舵呢!强烈支持!!!
没电子知识,慢慢研究!

别输出到标准舵机,弄个电磁舵机,郑州东明那有些录像机什么的拆出来的小电磁铁

网友:
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输出到标准舵机,弄个电磁舵机,郑州东明那有些录像机什么的拆出来的小电磁铁

谢谢!这样更能减轻重量!
但我看不懂电路图啊!如有实物照片那就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样更能减轻重量!
但我看不懂电路图啊!如有实物照片那就爽!

同X相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