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龙的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

楼主(2006-02-28):
如题!~小弟才入道,从启迪那里购买一套实惠翼龙后兴奋不已,但是一直不知道重心应该保持在那个地方?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重心在主翼的20%(机头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小弟才入道,从启迪那里购买一套实惠翼龙后兴奋不已,但是一直不知道重心应该保持在那个地方?谢谢各位解答

哎啊  和我一样~~~我今天晚上正在装类`~

网友A:
在机翼连接片那里.

网友B:
直接讲明机翼前缘多少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讲明机翼前缘多少mm

这样讲不明,机翼前段的上表面是很弯的曲线,是绕着量和垂直投影量会引起误会的!

网友C:
555。。怎么个个都在装啊。。。就我今天才买~~TT_TT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5。。怎么个个都在装啊。。。就我今天才买~~TT_TT

你的龙还在路上慢飞!!

网友:
哈哈!大家都有龙玩!!我玩了几天了,好玩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机翼连接片那里.

简单快捷

网友D:
不必太精确

网友:
重心靠前飞行较稳重,重心错后控制较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必太精确

飞几次就知了大概在那了

网友:
我的也还在路上飞,啊哈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还是平邮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