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直的遥控

楼主(2006-03-01):
电直的 遥控都是左手上下推就前进/后退。左右拔就左右倾。。右手上下推就是油门大小。。左右拔就左右旋转机身。。吧?如果我同时要保持油门和左右旋又怎么样呢??

网友A:
不就是右手左或者右吗?上下基本不动的,问的什么问题?不大明白

网友B:
右手保持上下的位置再左右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