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池与内阻(转帖)

楼主(2006-03-01):
模型电池与内阻(转帖)

电动飞机是遥控模型未来的主流,台湾发展电动飞机的时间并不长,一般人对电动飞机的概念与所要搭配的东西几乎没有概念,总觉得只要电池一插就可以飞了,最近有许多飞友问相同的问题,就是镍镉电池与镍氢电池,哪一种较适合遥控模型的马达用,又为什麽电池老是充不饱,尤其是镍氢电池特别容易坏,以下是我个人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证错误。

镍镉与镍氢两种电池,其使用寿命,目前还是镍镉电池的寿命较长,不管这颗镍氢电池的内阻有多低,就算跟镍镉电池的内阻一样,它的持续POWER也跟镍镉没得比,只有使用时间比较长,寿命还是比较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镍氢电池时更要慎选充电器,才能延长镍氢电池的使用寿命。

现在市面上的电池种类非常多,但适合遥控模型马达用的非常少,这里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做参考。如果你是玩慢速电动飞机,又要求机体的重量,选择镍氢与锂电池是正确的,但锂电池与所要用的充电器比较贵,一般人不会去选择它,但飞慢速机使用离电池已经有这种趋势了。

不管镍镉电池或者是镍氢电池的选购,只要使用在遥控模型马达用的电池,应该要先了解这颗电池的内阻多大,再依据这颗电池的内阻大小来搭配你所使用的马达才是正确的,因为每一种马达所需的消耗电流都不同,还有跟你所搭配的螺旋桨大小,飞机本身飞行时的阻抗都能影响电流的消耗,总而言之内阻越小的电池使用起来寿命会比较长(因为使用在遥控模型的马达需要较大放电量所以才需要这样的选择),效率也会比较大。

做为一个消费者,可以要求卖你电池的人提供电池的内阻数据,才不会有电池一下子就坏了,充不饱电,奇怪POWER怎麽这麽小,电池好烫啊,种种不正常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花不完的电池钱,这些原因都是电池的不适合造成的,当然充电器的特性也是影响电池使用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常常会有人问我,电子变速电池接上後,加速不到一半就断电了,当然在电线的搭配,接头种种都正常的情况下,还是会发生这种问题,有人就会说是这颗电子变速不好换掉就好了,这也太那个了---其实每一个发生这种问题的人都是电池的选择不对,电池的内阻太大了。

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电子变速的特性,绝大多数的电动飞机玩家可能不知道电子变速的设计与特性是依照镍镉电池(内阻小的电池)的放电特性来设计的,性能越强的电子变速这方面的感应越强烈,所以不是电子变速有问题,而是电池或其它的原因造成的,如果用同样装备换不同的电子变速就可以用了,那这颗电子变速的特性与POWER一定是普普通通,不相信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

如果时常上网看国外电动飞机资料的人,有没有发现,他们所使用的电池外皮全部剥掉,好像没有品牌,他们不是没有品牌,而是剥掉外皮的关系,且电池都是直接用T型烙铁头将两颗电池焊在一起,而不是用点焊机点焊的,就算用超好的悍片来点焊也一样,用这两种方式连接成的电池,两者比较产生的阻抗差距最大可以到达15%(对大放电量的马达最为明显)如果再加上电线,接头及焊接点都不适当那产生的阻抗将会非常大,严重者电子变速会先烧掉,烧掉的电子变速就跟抽水马达抽不到水一样。把外皮剥掉另一个作用就是要确实做到单颗电池放电的效果,这种放电器必须自己动手做。

从国外资料显示,只要消耗电流超过10安培以上,不管容量大小的电池,几乎全部使用T型烙铁连接电池,我发觉国内飞电动飞机的人对电池搭配的观念真的不知要如何形容,其实根本不用浪费这种时间与金钱的,多看看国外电动飞机发展较久国家,对电池的使用方式,跟台湾这边的比较真的有土法炼钢的感觉,这种研究测试的路他们不知在几年前就走过了,而且在国外多处电动飞机专门网站也有使用参考数据,以及哪些电池较适用。

有些电动飞机尤其是慢速机真的需要重量轻,会去选择镍氢或锂电池,因为慢速机普遍消耗电流都在3-5安培以内,而安培数小的电子变速对电池的感应比较迟钝,所以在选择电池上可以不用很计较,但POWER与飞行时间的表现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因为飞机是慢速机所以感觉的影响变迟钝了。也因为如此大多数的玩家进级使用马达消耗电流在5安培或更大电流时也会把这种飞慢速机的观念带进去,结果就开始发生前面叙述的种种怪现象了。

这里简单举个例子,所谓SPEED400就是380的马达,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使用它,但有多少人了解在使用这颗马达搭配飞机时要如何使用才是正确的,380马达常用的分6V与7,2V两种,他们的最大消耗电流都可以达10安培以上,6V马达是属於转速型,重量比7,2V马达扭力型的重,6V马达的使用电压最大不要超过8,4V。7,2V马达的使用电压最大不要超过9,6V。但加上减数齿後电压又可串升一级,相信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数据。国外在使用这些马达所使用的电池多是500AR,800AR,1000SCR等,都是大放电量低内阻的电池,所以才有办法发挥出这颗马达应有的POWER,反观国内为了使这颗马达与电子变速的使用屈就於电池,通常会让消耗电流低於5安培以内,电子变速也使用消耗安培数小的,连带飞机的选择也要缩小,因为POWER变小了,为什麽要这样做因为要防止前面所讲的突然间断电的问题,如果真的要使用镍氢电池也要选择内阻小的。

380的马达用这种方式使用顶多只能发挥出这颗马达50%或更少的POWER(依电池特性增加或递减),那根本就不用进级使用380的马达,继续维持在180与280马达的使用就可以了,也难怪很多人常常抱怨POWER太小,综合以上的问题你看出问题点了吗,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出在电池的特性与内阻太大或者根本就是电池不能用的问题。

下面我会提供市面上流通电池的内阻数据及三洋电池原厂详细数据(PDF) 供大家参考。

------型号----------重量------内阻

SANYOKR600AE-----19g------12 mOhm
SANYON500A-------19g------18 mOhm
SANYON500AR------19g------9 mOhm
SANYOKR600AA-----23g------19 mOhm
SANYOKR1100AAU---24g------26 mOhm
SANYOKR1700AU----35g------16 mOhm
SANYON1250SCRL---43g------8 mOhm
SANYON1500SCE----50g------19 mOhm
SANYORC2000------60g------6 mOhm
SANYORC2400------58g------7 mOhm
PANASONIC3000----57g-------4 mOhm
PANASONIC650-----12g------31 mOhm
PANASONIC280-----7g------39 mOhm
SYNi-MH800------15g------26 mOhm
SYNi-MH1100-----21g------13 mOhm
无品牌Ni-MH1900----34g------10 mOhm

以上为单颗电池数据,这是在市面上取得电池而测得的数据,可能跟原厂有所出入(因为原厂的数据会拿最好的电池来做依据),只有少部份有较大差异,其它不会有很大的差距,希望能让各位有一个比较,不会在电池上花冤枉钱,每一台电动飞机的马达所要使用的电池,会因为电池的重量,容量,体积,内阻的不同,而不同还要兼顾到全配重量与输出马力,所以在电池的选择上必须下点功夫。

这里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做一个马达与电池如何搭配的大概比较数据。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无刷马达包括HackerB20这颗小无刷马达所使用的电池内阻值最好在14mOhm以内,如果消耗电流在20A以上的无刷马达,电池内阻最好不要大於10mOhm以上。消耗电流超过25A,那内阻直绝对不能大於8mOhm。

内阻值27mOhm以内,适用一般有刷马达,消耗电流在8A以内,前面有提过镍氢电池的使用,内阻值与镍镉相同时持续动力还是小於镍隔电池,所以镍镉电池的内阻值比镍氢电池大一点也会有一样的输出动力。

内阻值27mOhm以上尤其是镍氢电池,消耗电流最好不超过3A。

以上是大概的参考数据,内阻能够越小当然越好使用寿命也会越长。

你所拥有的这一台飞机,是要飞久或者飞快或只是瞬间的补助动力用,所要搭配的马达跟电池与螺旋桨都有可能会不同,当然要配出最佳的组合,要看你对飞机特性的了解程度,与你所要的飞行条件互相配合,才有办法配出最佳的动力组合。希望以上简单的资料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