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样增加560电机的扭力,可以牺牲速度

楼主(2006-03-01):
我想改装我的电车,想增加560电机的扭力,可以牺牲速度(速度太快,不好控制呀)。

有人说需改装线圈,有人说需加装减速器。

两种方案都如何进行?

如果换用其他电机,那有什么可推荐的?要和原来的560同尺寸。

请赐教!

楼主:
没人知道?自己顶。

网友A:
一般模型用540.550电机都是3级转子的,你可以找电动工具上用的那种5极转子的电机,扭力很大,转速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型用540.550电机都是3级转子的,你可以找电动工具上用的那种5极转子的电机,扭力很大,转速低的.

哦?一般什么商店可以买到呢?五金?电子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改装我的电车,想增加560电机的扭力,可以牺牲速度(速度太快,不好控制呀)。

有人说需改装线圈,有人说需加装减速器。

两种方案都如何进行?

如果换用其他电机,那有什么可推荐的?要和原来的560同 ...

可以减小小齿的齿数哈....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请继续。

楼主:
怎么减呢?有没有合适的减速箱推荐?

网友:
也可以用钕铁硼强磁铁替换原配的铁氧体磁铁,转速会降低些,但扭力会增加不少。

网友:
楼上的和我想的一样, 但560的钕铁硼磁钢难找啊...........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560电机同550电机可能直径一样的吧.只是长一些吧.可用550电机的磁钢.550电机磁钢长37毫米.我这里还有12块 尺寸为37*9*4的钕铁磁钢多余可以转让.每极可排2-3块.可以改装2只电机.如需要可留言.

网友:
560电机磁钢长47毫米..........................

网友:
您可以参考图面看看,基本上,可以选择加大绕线线径或增加磁通量而不用外加机械接口,但是如果是使用使用减速齿轮,则用T1xW1=T2xW2的理论关系式去推测即可(摩擦损失暂时省略)。

网友:
请问你是“海博星”上用的560吗?是为了玩暴力吗?如过是,劝你还是别了,齿轮顶不住。齿轮不是金属的,尤其是那初级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