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电池问题

楼主(2006-03-01):
前段时间各买了10C,12C,2200mAH,11.1V的3e电池各一组,只用了十来个循环,现在12C的那组中间的那块电池就无论怎么充都只有5~6mAH时了,我用在亚拓上都是出现保护的状况就马上更换的,而且中间没有断过电源,应该不会过放的呀,充电时用过1.2A的电流,其他时间大都是用0.8A的,是电池问题还是使用上的问题呢?电池的寿命也太短了吧

网友:
充满之后拆出来用表量量看是不是旁边那两块电压明显比中间那块高,我就碰上过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对两块电压高的电芯单独放电至与中间那块电池平衡,或者单独充中间那块至电压平衡

网友A:
ouzhenzhong 你好:
    请把你认为有问题的电池寄回给我司检测,将尽快给你回复。如果是质量问题我司将会重新更换一组全新的电池给你使用,如果属于使用问题我司会给你一份详细的使用建议。
                                                                           超越技研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幸福路16栋606号  李剑峰收
    电话:0668-3262566
    (请在寄回的电池内附上电池的详细情况和贵方的联系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在亚拓上都是出现保护的状况就马上更换的, ...

说实话,如果每次都是用到电调保护,估计没有几块电池会受得了这种折腾。电调保护电压一般是根据一组电池来设定(好盈平衡放电调除外),如三节锂电一般保护电压为9V左右,而电直使用电流大,亚拓就算是飞悬停电流也有8A左右,在这种放电条件下,电调保护启动时,稍不注意电压就容易跌到9V以下。同时电池组内三片电池再怎么精密配对性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差异,在放电中能难保证放电未期每个电池的电压一致(特别是深放电环境下),如9V保护,有可能一节电压2.8V另两节电压是3.1V,等到飞机安全降落时,可能一节已经跌到2.5了(2.8-.-2.5这过程是非常快的)。3E的锂电我没试过,不过不管什么锂电,尽量不要让电池飞到电调保护应该成为使用锂电的一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如果每次都是用到电调保护,估计没有几块电池会受得了这种折腾。电调保护电压一般是根据一组电池来设定(好盈平衡放电调除外),如三节锂电一般保护电压为9V左右,而电直使用电流大,亚拓就算是飞悬停电 ...

说得没错,目前对锂电最好是使用平衡式充电器对其充电,3E也出了这种充电器。楼主是广州人吧,可以到新豪或富源处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zhenzhong 你好:
    请把你认为有问题的电池寄回给我司检测,将尽快给你回复。如果是质量问题我司将会重新更换一组全新的电池给你使用,如果属于使用问题我司会给你一份详细的使用建议。
                  ...

好的,今天寄出。谢谢超越技研!
我使用时也知道亚拓的电调断电再接就会检测错误,容易过放电,所以一直都是插了就不切断了,直到出现有喘的现象就马上换电池,电调设定是65%保护,我现在还是在练悬停的阶段,飞的高度就是人那么高,一有喘的现象就已经降下来了,应该不会过放吧,电流也应该不会好大。每次充电都是采用平衡充方式一节一节来。另一组2200mAH,10C的电池就没有出现这情况,现在还能用10~15分钟。

楼主:
昨天收到了超越技研寄回的电池,由于没空,现在才装到充电器上试充放电,看看这次的容量是多少,在此谢谢李兄的大力协助,可我提个建议:李兄是不是焊锡丝的熔点太高了?还是烙铁的温度太高了?线路板都热得变了颜色,希望不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吧。
在这感谢李兄父亲,老人家好热情,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

楼主:
新换的那节电池充放电完了,可只能充进2010mAH,旧的两节还在分别进行充放电的检测,只有等明早才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