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遥控用401的方法(中立点)!

楼主(2006-03-01):
首先说明一下,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请广大摸友指正!

9x遥控不像ff9那样感度调整有avc与nor,而是用百分比来计算,0-50是nor,50-100是avc!

所以,先调整nomal下的感度为一般模式60%(舵角垂直),对于9x来说也就是20,调整这个数值和连杆长度,以使机体不发生偏转和追踪!比如说调到18(对于ff9来说,感度就是nor 64)就好了,这时,在nomal和idle(感度在50-100之间)下切换三次(电机要断开),最后保持在idle,陀螺仪会记下中立点!这时可以把nomal的感度调整到82(100-18,有个公式,简化后就是这样,对于ff9来说,感度就是avc 64),中立点也就确定下来了!

由于9x的感度是对半分的,所以感度上调节会有不少的麻烦,感觉很像ff6那样的设备的调整方法!

希望大家不要看糊涂,我也刚弄明白,还不知道正确与否!嘿嘿!

网友:
9X控RCE500好象也是这样

网友A:
简单的问题你弄复杂了  感度你接7动  就是用尾舵那个钮子开关控制感度  0--50位不是锁尾模式的锁尾  50--100为锁尾模式就是有avcs功能 先在不锁尾上调整  1 舵盘为垂直 (尾舵中立点不要动 感度为30--20)起飞后发现偏移就动尾舵机的中立点 不要超过30为好 不漂移了就ok  然后来回切换后 回到锁尾模式 断电后  重新插电 起飞就ok  不知道你明白了吗

楼主:
好像明白了,嘿嘿!
我也是看了一大堆贴子,还有说明书,一个人一个想法,结果就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问题你弄复杂了  感度你接7动  就是用尾舵那个钮子开关控制感度  0--50位不是锁尾模式的锁尾  50--100为锁尾模式就是有avcs功能 先在不锁尾上调整  1 舵盘为垂直 (尾舵中立点不要动 感度为30--20)起 ...

这是传统的调法。另一种调法是,在非锁尾模式下开机,把尾舵机舵片调来垂直。在切换到锁尾模式下(注意要记得记意401中立点),然后把尾变距组调到尾桨夹和尾波箱中间,试飞调整连杆长度使其打左右方向舵时飞机的自旋速度基本一样,最后调整尾舵机行程量直到尾变距不撞墙为止.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网友(2006-07-07):
强,继续顶上去啦。。。。。

网友:
不错。。。。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