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陀罗仪出问题了.懂电得帮帮我!!

楼主(2006-03-01):
与亚拓是一个厂得陀罗仪,昨天好好得,突然舵机乱抖了两下.GYRO得灯灭了.我以为断了电.可是并不是.其它舵面正常.于是我断电重开设备.过几秒后.GYRO灯亮了.跟正常时一样.说明找到中立点.可是控制尾舵时,发现行程没那么长了.控制正常,我也并没有动GYRO得感应量.很奇怪.当我摇动黑鹰尾部时,GYRO没有很大反应,可以说没反应,只是有一点点左右得微微微微动,是很小很小用眼看不到得,只能感觉得微动.

现在得情况是动尾部时,并不做出抵抗扭力得舵面变化,感量没动.40%,开机几秒能正常找到中立点.蓝灯常亮.是不是GYRO挂了.怎么办呀,很倒霉,最近不是烧无刷就是电调,现在又坏GYRO.谁会修得帮帮我.

网友:
你的gyro 有兩線,其中插gear / aux  的 ,檢查有沒有鬆了

gear/aux , atv 行程set 多少, 都再檢查一下吧~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尾舵机啊?

楼主:
呵呵!就是你们黑鹰原配得。

网友:
说说用的是什么遥控器,什么接受机,黑鹰的陀螺仪没见过,不过如果和401一样的有感度控制的,如果感度插头空的话,也应该是a vcs的模式,也不该这样,这样的感觉好象是在普通模式,而且是感度很小的情况下.而40%正好就是这个感度.

楼主:
现在问题是这样得:我感度40%,如果GYRO安装在机子上,摇机尾,基本上不做反应,只有一点点,我拆下来,单独转动GYRO很大角度,尾舵才有原来正常时得反应量(单独摇机子不好摇很大角度,电直太长得原因) ,调感度到70%。反应量也会增大,但是还是跟正常时得70%感度做出得反应小很多。 40%于是相应基本上不动。之前不是这样。设备是FUTABA四通道,只是练习飞悬停,电池,舵机都是黑鹰原配得。就这么多。

网友:
4通的遥控器就不存在遥控设置感度的问题了。那这陀螺仪是普通陀螺还是有avcs的呢?
感度是在陀螺仪上调整的吧,有试过换一个舵机测试吗?出问题前有摔或者碰撞吗。

网友:
首先,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从简单的开始入手!

1.电池是否有电?换个接收机电池试试,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2.尾舵机是否有问题?换个尾舵机试试!
3.不要试图对产品做任何打开或者用非专用设备进行测试,立即联系经销商解决!

网友: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楼主:
舵机等都没有问题.以测试.确认GYRO问题

楼主:
就算GYRO不反应.我假设机子稳定情况下.GYRO不给叠加信号.应该可以控制尾舵,可是满杆量.尾舵角度确只有45度左右,行程变小.而单独插第四通道,情况正常.舵机角度接近90度

楼主:
有人说这个GYRO得第一块板子坏了,第二块感应器应该没坏,不知道哪位能帮忙修一修.苦恼!

网友:
这个情况和我买的一个RCE500是一样的,打舵尾巴只有很小的反映,还好卖家退给我了,这个是陀螺问题.

网友:
如果是质量问题,就尽快联系经销商巴!

楼主:
我在上海买得!找经销商有用吗,当时刚买得就烧了电调电机都。。。。。,更不要说买了这几个月了。算了吧!懒得找,浪费我感情。谁懂得修,帮我修。就当我花钱买个教训吧!

网友:
只要是质量问题我们都会负责的。当然人为的损坏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你还是寄到上海加_我_模_型来,只要外壳没有损坏,内部没有自己维修过,像你所说的问题还是可以获得保修的。

楼主:
我把GYRO从电直上拆下来了。双面胶搞干净了,算不算损坏。我只单独把GYRO寄过去。没问题我就发。(说明一下,我得GYRO在大角度摇摆时,是有反应得)

网友:
到底有没有坏经销商还会再测试一次,外表干净没有破损,如果是质量问题会给你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