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HBX大脚的前轮转向拉杆应该怎么调啊?

楼主(2006-03-01):
就是和
舵机
连接的黑色金属拉杆的螺丝,应该调到什么位置,我现在把轮子装上是歪的,都向前张开,好象是紧了。好难调啊!

楼主:
没人回答的了吗?
好象是安装图纸上错了,应该是前臂小,后臂大(包装盒上也是这样的)。图纸上是反的,害的我怎么也搞不好。
现在把小臂装在前面不过角度还是没调好。这车装的我真郁闷!555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我就是这样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