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的T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3-01):
请问电机的T数是什么意思!比如10T、15T、19T、21T等等它们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是指线圈绕的圈数,圈数越少,动力越暴,速度也越快,耗电量当然也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线圈绕的圈数,圈数越少,动力越暴,速度也越快,耗电量当然也越多

为什么是圈数越少,动力越暴,速度也越快呢?什么道理?能不能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圈数少了,电阻少了,电流就大了,耗电就大了^-^

网友:
圈数越少,无负载转速会越大,马达的特性曲线斜率会被拉大,电流会变大喔。
但是,咤看之下,感觉马达转速变高了,会较好,但其实不见得,这种马达如果遇到负载逐渐加大时(如直升机的螺距逐渐加大),他的转速会下降很快(因為斜率大,所以相同扭力變化,轉速就會下降得快),所以不见得好控制喔。

网友:
选择适当的“turn数”(圈数),turn数是指每条线在转子的同一个磁臂上缠绕的圈数。Turn数越少,转速就越高,或者说马达的极速越高。因此,你希望使用越高速的马达,应该选择turn数更少的。(电子变速器可能有最少turn数限制,请查看您的说明书)。 但是必须记住,turn数越小,马达耗电量当然也越大,这意味着更短的行驶时间。而且,扭力会相应的减少。
越少turns数的马达,或者说速度越快的马达,需要的维护就越多。例如9turn的马达比12turn的马达耗电,铜头、炭刷的损耗也更大。
要使您的马达应用在正确的场合。越野车和平路车要求不同的马达。一般来说,平路车需要更多的转数(rpm),越野车需要更多的扭力。
下面给出在比赛时候(modify级别)马达选用的建议
  越野
2wd Buggy
适合使用:12 到 15turns
4wd Buggy
适合使用: 8 到11 turns
  平路
4wd 电动房车
适合使用: 7 到 11 turns
1/12 平路车
适合使用:9 到 13 tu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