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60A无刷烧了,怎么修啊

楼主(2006-03-01):
60A被我不小心接反了电极,烧了,如下,左边的那个烧焦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右边的那两个不知道是不是也烧了,求教!怎么修啊!

网友A:
正负极分别用公母香蕉插就永远不会接错了

楼主:
电容用什么型号的啊,不懂电子呀!

网友B:
为什么电调有什么过热保护、过载保护、低电压保护等等的就是不做反接电源保护呢!!!

网友:
所以没用T插和香蕉插的朋友要小心看清,包括我自己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分别用公母香蕉插就永远不会接错了

网友C:
不应该是电容,电容接反的电源一般是不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电容,电容接反的电源一般是不烧的。

电解电容一接反立马就爆了!!!!,我有一个这种调速器,今天下班回去看一下再来说是什么元件,我在电源输入端反接了一个3A的IN54**的二极管,如果接反了,它先爆,赢得了一点断电的反应时间!!!

网友:
左边的一个是无极性电容,从外形大小判断,大概是1u的,我很奇怪,这种是1216的电容吧,耐压一般是50V,无论怎么接是不会烧的呀!!!,右边两个是有极性电容,参数是:容量106(10u),耐压16V,划线一端(左边)是负极!!,你可以找三个相同参数的换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调有什么过热保护、过载保护、低电压保护等等的就是不做反接电源保护呢!!!

会损失效率跟功率

楼主:
非常感谢nnn_ooo_111 的回复,能否将左边的那个电容的具体型号告诉我一下,就是1216么?我到电子市场去找找看。问一个修电子的说那三个场效应管可能也坏掉了,嗨,找遍的电子市场也没看到这样的型号,但是别人也不敢确定,我先把电容换了再说。谢谢!

网友:
1216是贴片元件的封装型号(也就是大小),你可以用大小差不多的就行,我估计这么大就是1u的,它接旁边的芯片第3和第8脚,但我查不到这个芯片的类型,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猜测可能是电荷升压用的吧,右边的三个MOS管我有参数,但在家中的电脑上,下班后才能给你,你换过电容最好先用表量一下电源端,如果有短路,绝对不能通电的!!!

网友:
那三个管子的参数在这里:

http://www.21ic.com/pdf_search/data_pdf/15/show84272.htm

网友:
其实电调除了单片机和所谓的BEC电路外,其它的动力电部分电路结构是一样的,3组控制电路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参照其它两组看看!我不是玩电的,但准备也转型,所以最近研究里一下电调的原理,呵呵~!还有就是电容象是胆电哟!

网友E:
不做接反保护是因为接反保护会产生一定的压降...

网友:
我教你修
1,把那个左边的破电容拆了,不理
2,右边的2个不用理会
如果还不动,就在主电源(红色大电线)到左边的电容的左边跳条电线.
完全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图中圈的三只贴片均为钽电解电容,1206封装,看它的个头应是10或22uF,47uF的,有条线那端是正极,钽电解电容的耐压较低,10V,16V的,但电源接反后十分之一的电压就有可能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一接反立马就爆了!!!!,我有一个这种调速器,今天下班回去看一下再来说是什么元件,我在电源输入端反接了一个3A的IN54**的二极管,如果接反了,它先爆,赢得了一点断电的反应时间!!!

你应该将二极管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如果接反了,电调不工作而已,不置于炸管。象你这样接,电池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做接反保护是因为接反保护会产生一定的压降...

可用肖特基二极管,它的管压降小,在开关电源中使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一接反立马就爆了!!!!,我有一个这种调速器,今天下班回去看一下再来说是什么元件,我在电源输入端反接了一个3A的IN54**的二极管,如果接反了,它先爆,赢得了一点断电的反应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将二极管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如果接反了,电调不工作而已,不置于炸管。象你这样接,电池受影响。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二极管正极接电源负极,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极,这样联接正常的话相当于二极管截止,不消耗功率,接反了,二极管就直接短路电源,它肯定要爆的(我做过试验),但会有一、二秒的时间,手脚快的话立即扯下电池,能保电调完好,不接的话爆的就是电调了。如你所说,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就算是肖特基管,也有至少0.3V的压降,20A就消耗6W,比电调还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一接反立马就爆了!!!!,我有一个这种调速器,今天下班回去看一下再来说是什么元件,我在电源输入端反接了一个3A的IN54**的二极管,如果接反了,它先爆,赢得了一点断电的反应时间!!!

哦,原来是这样接的....

楼主:
没时间去买电容,一直没试,不过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除了这三个电容外还会有其它的部件坏么?一次买全。比如说那个L4941B的管子
修理结果我会尽快向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时间去买电容,一直没试,不过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除了这三个电容外还会有其它的部件坏么?一次买全。比如说那个L4941B的管子
修理结果我会尽快向大家汇报

都说不用买的了,这个电调就按我说的修就OK了

楼主:
刚照water兄的方法试了,1和2,可是没反应,那三个L4941B的管子很快就发烫了。于是加跟跳线,好像短路一样,一插上电就发烫了,L4941B也发烫了,赶紧拔了电池。万用表打接电源的线没有短路啊!怎么回事啊。不会就这么报废了吧!

网友:
这会问题大了:
首先去掉那3个L4941B,因为有可能反向击穿了.
另外烧掉的那个电容左边有2个并在1起的钽电容也简单检查1下,看看是否也击穿了.
然后用外部电源测试,只要有1个L4941B好的就装上去,看看情况.
装上去以后检查3个电压,
1,5V,那2个并联的电容,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有东西短路,不是背面的FET,找电容,是电容问题
2,晶震右边的电容,应该有12V电压(没有的话ST662坏了)
3,晶震左边的电容,应该有5V电压(没有的话是LM2931坏了)
按上面步骤寻找问题.

网友:
那个烧坏的电解是胆电容,

党电容一接反极性就会烧掉的

楼主:
天啊,这么复杂啊,我哪里懂啊!
哪位大哥能帮忙修修啊!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