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飞得起吗

楼主(2006-03-01):
全机重量400G
拉力有200G
怎么的前拉可以飞的起吗?

网友:
够呛。

你这个翼型做得跟平板得差不多啊!前缘阻力太大,翼型薄,使用减速动力,空速不够,机翼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只能像板机一样带迎角飞行,0.5的推重比……在这种状态下根本无法飞行。

副翼的设置很有特点,乍一看像滑翔机的组合襟副翼,其实是没有用混控是吧?

网友:
下面绑一根绳,当风筝放,有可能飞起来

楼主:
这翼还不够厚?
已经是前厚尾窄的了

现在没有用混控
中间一对翼升降
边边一对翼是反反向的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翼还不够厚?
已经是前厚尾窄的了

现在没有用混控
中间一对翼升降
边边一对翼是反反向的运动

不是说机翼够不够厚,你这个机翼的做法再厚也没有用,根本没有翼型可言,前缘要尖,容易破风,向你这样的方头阻力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