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翼龙!还是翼龙~~~~~~~~~~

楼主(2006-03-01):
在启迪的翼龙就快到了,想问哈几个问题~~~~~~~~~~
翼龙的机翼在炸机时是不是容易被螺旋桨打坏?怎么办~
听说翼龙的电池如果放在设计的那个位置的话重心会靠前,要放在翼台上,是真的吗?
最后就是

Sample Text有翼龙的举手,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玩翼龙!

网友:
我~不过还有6,7天才到~

楼主:
没人回答我吗?

网友:
我不是人。。。。。。。TT_TT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是说回答我问题?
你才刚买吗?是用贫油\?为什么不用EMS

网友:
省钱啊。。。我打算直接上4VF。。。。呵呵。。所以还是省点吧。。^_^b

网友A:
1、不是有说加防滑垫吗!防滑垫就是让机翼不易被蹭歪让桨打到!
2、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是有说加防滑垫吗!防滑垫就是让机翼不易被蹭歪让桨打到!
2、假的!

正确的引导新人是高手的责任~~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引导新人是高手的责任~~呵呵

误会了!我可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启迪的翼龙就快到了,想问哈几个问题~~~~~~~~~~
翼龙的机翼在炸机时是不是容易被螺旋桨打坏?怎么办~
听说翼龙的电池如果放在设计的那个位置的话重心会靠前,要放在翼台上,是真的吗?
最后就是

[size=6 ...

我的翼龙炸很多次了,可是螺旋桨从来没有打到过机翼.
电池放在设计的地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改位置.

这是我一个初学菜鸟的体验,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会了!我可不是高手!

没关系,我已经误会了~~哈哈

网友:
准备星期6~初飞~~~`~今天晚上` ` 还要加班~~装机   辛苦辛苦`~~这种飞机应该随便搞下就能飞了把`~`~

网友:
凡是还得仔细啊。。。呵呵

楼主:
谢谢了哈,我才反应过来我前几天看到的加防滑垫的贴子是这个作用,哈哈!反应慢了,没办法!

网友:
做事要是用随便的态度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哈,我才反应过来我前几天看到的加防滑垫的贴子是这个作用,哈哈!反应慢了,没办法!

更重要是让机翼别上下晃动,否则上天就偏

网友:
呵呵

调整比飞都重要,因为它要在天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启迪的翼龙就快到了,想问哈几个问题~~~~~~~~~~
翼龙的机翼在炸机时是不是容易被螺旋桨打坏?怎么办~
听说翼龙的电池如果放在设计的那个位置的话重心会靠前,要放在翼台上,是真的吗?
最后就是

[size=6 ...

先申明,高手我不是,但是经验还算丰富,呵呵!给你说下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1.翼龙的机翼在炸机时的确很容易被浆打到,不过解决也很容易,找2块15*10大小的塑料片,衬衣盒子上那种透明的内盒盖就可以,直接用宽的透明胶带粘在机翼上就OK了~!别的地方基本都很耐炸的,呵呵!不过一定要做好尾杆和机身连接处的加固.
2.因为你选择的是启迪的无刷翼龙,所以不能按艾特翼龙的电池位置安装,因为你现在的电池轻很多!不过也没有夸张到要把电池放到翼台上!把电池放到舵机仓上面的那块盖板上就可以了,固定的方法很多随便就可以,不会乱动就可以!

楼主:
啊?不是吧,我的电池轻很多?我没换电池啊!艾特原配1000MAH8.4V,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申明,高手我不是,但是经验还算丰富,呵呵!给你说下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1.翼龙的机翼在炸机时的确很容易被浆打到,不过解决也很容易,找2块15*10大小的塑料片,衬衣盒子上那种透明的内盒盖就可以, ...

网友:
启迪的无刷龙用原翼龙的7串镍氢电好象挺合适的,不用怎么改变位置,倒是用锂电普遍头轻,不单不能后挪,放在机头处了还得加配重,电池后放可能是高手飞比较倾向重心偏后吧?

网友:
对启迪的无刷翼龙,我感觉重心并不是很重要, 基本上可以用垂直微调处理

stccs111 你飞过我的翼龙,我也是用锂电,没有任何配重,基本上可以用垂尾微调处理,你飞的感觉怎么样呢?重要的是主翼和尾翼的平行性,当然重心偏离太离谱就另说啦!

网友D:
启迪的无刷龙用原翼龙的7串锂电好象挺合适的,?????.....stccs111 不要吓我们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迪的无刷龙用原翼龙的7串锂电好象挺合适的,?????.....stccs111 不要吓我们好不好?

应该是3串锂电!不要怕,我们是“厦大”(吓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迪的无刷龙用原翼龙的7串锂电好象挺合适的,?????.....stccs111 不要吓我们好不好?

哈哈,打错了,是7串镍氢电池组,原装配的那种!

网友:
任何飞机的重心都必须准,稳定是用舵补不来的!

JB老cali你少害人了,你的龙头轻到可以略推杆就稳定倒飞,推大了翻身上窜,初飞的这样搞死定了!

网友:
有人装尾杆的时候偏后了,即装后的舵机摇臂那头是朝机尾的而不是朝机头的,尾巴长出1公分多,加剧了重心偏后的现象

网友:
stccs111是高手。
鉴定完毕

网友:
这是害我被高手笑掉大牙!捧杀不用刀啊兄弟!
一等一的高手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种!
一流的高手是只关注有水准的东西的那种!
实干型的高手是只做不说,常有水准之作面世的那种!
理论型的高手是流体力学/典型理论/焦点/力矩的那种!
我什么都不是,你就别夸我了,省得我............

网友:
就是高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