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机油箱接出来的3根管子怎样接发动机?

楼主(2006-03-01):
一根接化油器,一根接排气管,还有一根多的怎么办?

楼主:
这个问题太菜了么?没人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做加油和抽油的,如果两根管子的话很难将油箱里面的有完全抽干净,要拔化油器上面的哪根管,如果有第三根的话就不用老是拔油管了

感谢!这根飞行时是用堵头堵着的是吧?
另外,如果用来抽油要抽干净还要加个重锤才行是吗?

网友:
不!用铝管弯一下,要在油箱最下边!
接化油器的才加重锤!接排气管加压的也是铝管,管口在油箱最上壁!

网友B:
  我一般都只装两根管,抽油从出油管,就是有重锤连汽化器那个。因为有重锤,能抽得很干净,就是麻烦点,老要拔来拔去的。要用抽油管的话可以按楼上的方法,也可以只让铝管只伸进油箱一点点,抽得时候把飞机立起来。
  另外两根管我提一下,出油管里面的油管长度一定要注意,不能太长,要保证拉直之后重重锤里油箱壁还有一两毫米(蓝色虚线),这样才能保证重锤的自由活动和吸油顺畅。增压管,就是要弯一下向上的那个,如果没有贴着油箱顶部,油还没有加满就会往消音器跑油了,但铝管最好不要弯太厉害,会变形容易断裂或者裂缝。我一般只把铝管弯一点,而且最好用手,不要用工具。油箱里配的硅胶管一般都会长一点,量好吸油管的长度后把剩下的套在增压管上(如上图),这样就可紧贴上壁。这样好装也好用。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油直不的油箱不就2跟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只装两根管,抽油从出油管,就是有重锤连汽化器那个。因为有重锤,能抽得很干净,就是麻烦点,老要拔来拔去的。要用抽油管的话可 ...

练习机可以,像真机不行有机头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习机可以,像真机不行有机头罩。

可以用三通吗!

网友:
三通可以,我就是在化油器口那里接了个三通,加油时只要用金属的夹子(力量大)夹在三通进化油器的那边就可以了,非常使用。其实本人是懒,因为新机的油箱就两个口,当时也没有金属油管,才想到用这招的。

网友:
一根接化油器,一根接排气管,另一根加油的

网友:
一般油管在外面接两跟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