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的疑问

楼主(2006-03-01):
各位模友,电调广告上的总是说pwm频率有多少多少Khz,我估测了一下,就540
电机
来讲,最合适的pwm频率绝对不是Khz数量级,而是100左右hz。和大家讨论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

网友A:
你是根据什么估测到540电机最合适的pwm频率是100左右hz!

网友B:
与电机有何关系?

网友C:
100HZ显然是不够的;成品电调有几K的,11K,还有称20K的;
100HZ的太低;
模型电机的转速动则一两万(每分钟),有的四五万转(每分钟);算下来就有150转每秒以上,如果PWM频率比转速都低,显然就没有啥用;
一般转速2万以内的电机电调,PWM频率有几K就差不多了;有些号称转速10万转的就只有选高一点;
由于普通电机的铁心材料限制,过高的PWM频率将导致铁心发热,也就是铁损过高;
特高速电机的铁心材料不是咱们普通模型电机用的;
有时候内转子无刷电机在轻载时转速铁别高,发热非常厉害,原因就是这样的(当然内转无刷的结构导致散热不好和电机线圈的铜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网友D:
频率低了启动时可以听到吱吱声,到16K几乎就听不到了,我的电调做到了20K,不过频率越高MOSFET管的开关损耗就越大.

楼主:
我是这样测得的结果
我用agilent 33250信号源产生pwm信号,控制3205场效应管,栅极电压15V,测得540电机在频率1K时,电机的转速比100hz的慢,而且转动时扭力相比小很多了,所以我得出了这个结论。你们觉得有疑问吗?

网友A:
一般的调速当遥控器杆推尽时调速器输出的zhi

网友A:
一般的调速当遥控器杆推尽时,调速器输出的占空比是最大的,即百分之百,这时就没有频率了也就没有PWM!

楼主:
是我说得不准确
当操纵杆按比例变化时,电机的扭力和速度应该最好是也按比例变化的,当我测试1Khz的pwm时,电机的扭力基本不按比例变化了,感觉像开关遥控,100hz左右,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