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DX有办法让飞毛腿101b冲8个镍氢电池吗?

楼主(2006-03-02):
因为想冲8个电池的电池组,而飞毛腿好象只能给2。4--8。4V的电池充电,不过他的外接电源是13。5V的,输出脉冲电压最高10.05v,给8个串联的电池组充电要9。6v,有哪位DX教我一下怎么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飞毛腿是用-△V检测电压充满的,如果上8颗电池的话肯定没到充满电压就跳了,或许再充多一次可以充满,但是不保证一定能正确的充饱电池

难到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

网友:
同样期待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