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电池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6-03-02):
手机
电池
都是三个口啊,一个正级一个负级,还有一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最近想接一电池组到手机上,手机的电源接口也是三了,除了正负另一个是什么呢?

网友A:
一般是识别脚,让手机或充电器识别电池类型(锂电池、Ni-Hi电池),诺基亚电话一般是Ni-Hi电池接7K左右对地电阻,锂电池接78K左右,听说摩托手机是由电池内部的单片机由该脚给出识别码

楼主:
我是想接三节镍氢电池给手机,让他待机时间长点.
应该接对正负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网友C:
一般手机接对正负就可以用。但是无法充电,因为识别不出电池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