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出现怪事!~真诚请教!~

楼主(2006-03-02):
我的4通AM设备 跑油船 可是每次反动机一拉着
舵机
就乱抖 抖的厉害 发射机失灵 油门控制不了 无语啊!~!~
不知怎么回事 我用其中的两通 舵机电源是
自己接在第4通的 4节5号
电池
正负没错!~
发动机
没启动就好好的 可是一启动就。。。。。
清高手指教到地
什么问题啊????
我接收机是那种用塑料纸包的 国产货!~
谢谢啊 !~!~

网友A:
你用的是汽油机吗?我基本可以肯定是设备的问题.如果不是汽油机的干扰就是发动机的震动,但可靠的设备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设备换掉吧 ,四通的AM真的太老了

网友B:
检查所有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也会这样,要么你用手晃晃,肯定抖

网友C:
此设备楼主不是想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