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小扭距舵机和减速机组改造大扭距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02):
本人有小扭距舵机,以及大扭距减速电机组(电机是24V的,内部结构原理与舵机内减速齿轮组结构原理一样,而且是全钢齿的),想改造大扭距舵机(主要想做车的转向舵机用)。
但是想了好久没有办法:
   1、大扭距减速电机组的电机电压是24V无法使用驱动舵机的电压。
   2、曾使用两只反向的继电器控制大电机,但继电器只有两挡,要不就是合,电机一直向一个方向转,要不就是
      闭,电机不转。
   3、而且考虑没有办法使用接收机直接控制大扭距减速电机组
想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省时省力省RMB的办法(本人天生愚笨,对电子电路一窍不通)
如果实验成功,也可以为天下模友省下不少RMB呀,毕竟进口的十几公斤扭力的舵机要千把块呀。

网友:
想法好,可行性令人怀疑

楼主:
可行性很好呀,有好多地方要用到大扭距舵机呀
我觉得如果有人能从电路方面着手,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小扭距舵机,以及大扭距减速电机组(电机是24V的,内部结构原理与舵机内减速齿轮组结构原理一样,而且是全钢齿的),想改造大扭距舵机(主要想做车的转向舵机用)。
但是想了好久没有办法:
   1、大扭距 ...

ID有个性

网友:
可行性和想法都很好,可惜楼主不懂电子技术,不能用继电器,要用H桥放大,还有反馈电位器的固定也是个问题

网友:
可用二只继电器,但电位器得固定在新的齿轮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