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微调的问题!

楼主(2006-03-02):
在nomal下机子不稳,所以调整微调(不是sub,是控制杆旁边的按钮),比如说右副翼16,机子ok。
可切换到idle下,微调显示还是16,但我观察十字盘,应该在0。
nomal和idle下竟然出现同一个微调数值,这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9x ii,ccpm碳纤机身450。

网友A:
我的3810微调只有在当前模式下管用。换模式微调不会跟着变!

网友B:
9x2的normal,st1.st2还有熄火降落的微调是分设的。因为,normal模式下转速不高,在normal上设的微调在st1的高转速下不一定就适用。你在细查你的遥控器。看看是不是那里没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