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itec 6 通控的菜问题?

楼主(2006-03-02):
买了个hitec 6通,72.590MHZ,可手里还有FUTABA R136F和GWS 8 通的接受机。还有FUTABA原配72.910MHZ频点的收发晶体。
想用hitec的控去控制FUTABA R136F和GWS 8 通的接受机,该如何用?谢谢各位。
注:自己把晶体颠过来倒过去的捣腾,这两个接受机就是没反应,是咋搞的?用原配的接收就没问题。谢了。
另:hitec 7通的控是不是二次变频的?

网友A:
没人回应!帮顶

网友B:
hitec OP6是可以调节PPM 和PCM模式的,发射频飘也有两个参数可以选择分别是SFT。N和SFT。P,你就检查一下这4个参数设置对没有。FUTABA R136F应该设置为PPM模式和SFT。N频飘。 GWS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必须用Hitec的原配发射晶体,其他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帮顶,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