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22#小神艇,还没有飞过呢,在练XTR模拟器.有飞过该 ...
刚买的22#小神艇,还没有飞过呢,在练XTR模拟器.有飞过该机的请指导一下

楼主(2006-03-02):
刚买的22#小神艇,还没有飞过呢,在练XTR
模拟器
.有飞过该机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买了一架,,还是练习1个月不到,,就已经摔了3次了。
第一次最严重损失100多块。第二次30块。今天第3次50块
现在我已经学会青蛙跳了
总的来说22这机。。不怎么时候新手,建议还是买LAMA 玩熟悬停 航线 才买其他机
要不这样,,一下又摔机,,又要买配件,没1000块的配件费是好难学好的。
真的!相信我,开始我也觉得好简单,,必须需要摔机后,才能总结出经验的

网友B:
22#很不好飞的。我都烦了。停飞玩别的了。

网友C:
请问一楼的XTR模拟螺距如何设?我的22#E只认四通,如何设螺距油门都有问题,只可玩直机。

楼主:
模拟螺距设置和真机一样,通过遥控器来设置
模拟螺距设置和真机一样,通过遥控器来设置,需要首先把遥控器后面的unlock/lock开关打开,就可以设置螺距了.我玩了几次真机,真的是不好飞呀.比模拟器难多了.谁有好的经验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