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发

楼主(2006-03-03):
用一个可以支持大电流的电调接两个无刷电机
用电机的接线分别让无刷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然后用上正推和反推桨

这样一来,是否就可以抵消螺旋桨的反转力
是否可行?

网友:
从哪儿弄反推桨呢?

网友:
这个是我弄的,呵呵,不要太在乎什么转向,
双发就是2套1样的动力就OK了.
拉力巨大!!!!!这个21的油动可以在2个2409-12T 8040螺旋桨下面垂直爬升,哈哈.
起飞重量1300克,3S3P 2000MAH/10C电池.

网友:
水兄露面了,赶快请教一下,到底一个无刷电调带两个铃铛,或者带两个B20内转是否可行的?

网友:
对地!真飞机,如果两个螺旋浆如果是相反方向的话,转弯是就几乎不用舵.我曾试过,坡度到45度时,侧滑仪小球都在中立位,也就说不用舵.但飞机上有精确的仪表,螺旋浆的拉力就好好匹配.模型上我没试过,但如果能匹配好两个拉力的话,飞机的性能会有很大提高,如果不飞特级,几乎就可以不用舵了!

网友:
一个电调能带两只无刷电机吗?

网友A:
不行!
双无刷电机可以不用混控,但一定要用两个电调。
我们一般用的无刷电机是无感无刷,电调需要不断检测电机相位,所以一个电调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把两个电调(同型号或不同型号都行)用Y线连接起来,把期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去掉(电源),这步非常重要。
这个方法可以连接任意多个无刷电机/无刷电调,不过只能有一个电调保持电源线(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双无刷电机可以不用混控,但一定要用两个电调。
我们一般用的无刷电机是无感无刷,电调需要不断检测电机相位,所以一个电调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把两个电调(同型号或不同型号都行)用Y线连接起来,把期 ...

没有必要断掉红线的,只要是同型号的电调,甚至不同的,只要是5V的都可以直接Y线连.
如果是辉盛的电调,必须注意通电起飞前把油门推1次到最大,这样的话油门曲线就2个马达都同步了.
如果是2个不同牌子的电调最好不要混用,因为各家设计的电调曲线是不1样的.
绝对不要1个电调带2个马达,会烧东西的.
2个Y线连接以后有个好处,就是BEC容量增加了.
即使2个18A,4个LIPO 用Y线直接连的话都可以带3个标准舵机.

网友:
非常有用经验!谢谢!省得自己去试半天不一定有结果,搞不好还毁了东西

网友:
如果是辉盛的电调,必须注意通电起飞前把油门推1次到最大,这样的话油门曲线就2个马达都同步了.
为什么啊?辉盛的电调连个说明书都没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