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遥控飞机(设想)

楼主(2006-03-03):
现在的GPS接收设备已经比较精确了,可以利用一下。
设备组成:GPS接收头,机载计算机,CDMA1X模块,航拍摄像头,传统遥控接收机,其他一些比如陀螺仪舵机等。
起飞时,仍由手动遥控起飞,稳定后,由地面手动控制将模型控制权交机载计算机,此时计算机将根据GPS接收头数据控制舵机按照预定航线飞行。机载电脑同时控制CDMA模块连接在你家里的电脑,传回航拍图像和实时位置信息,同时也可接收你的临时调整航线的指令,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控制你的飞机飞行。
如果半途中失去CDMA信号,也可按照预定航线继续飞行或返航,飞到你的头顶上时,你就可以用遥控器手动取回飞机控制权,然后控制降落。
以上方案中,如果去掉CDMA模块和摄像头,也可装上一个大炮杖,飞到目标上空时扔下去。。。。。:),这就叫无人轰炸机。。。。。,再如果飞到目标上空时飞机自己一头扎下去,这叫巡航导弹。。。。
这个项目的关键是机载计算机的程序设计。

以上只是设想,也许有人觉得不切实际,但这不就是我们玩的目标吗。
以上的说的这些从技术上讲都没有问题,其实有实力的厂家可以把以上些东西集成在一起。不会很重。

抛砖引玉。。。。。

网友:
制作太复杂了,在模型上还要放上一个微型电脑

网友:
这跟无人机差不多了!属于军事范畴!呵呵!俺们玩不来!太贵哦!

网友A:
楼主考虑过成本吗?这会让普通魔友倾家荡产的!

网友:
当然,心有多高,舞台就有多大!我们应该鼓励这种科学的幻想.

网友:
就是无人机,没有电路设计,程序设计,飞行理论基础,搞不出来的,而且上面用的传感器超贵地说!

楼主:
其实也有厂家生产差不多的产品

就在这个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生产航模的厂在做广告,忘了是哪一个版块了,厂名好像叫“飞鹰航太”?记不太清楚了。

他们生产的模型带有GPS功能,最大飞行半径从100公里到600公里,但是他们的遥控器都是一百公里的。
也就是说超出一百公里后只能靠GPS自主飞行,飞机飞出去能不能再飞回来只能听天由命。

如果加上我说的这个CDMA 1X模块,通过互联网,只要在联通信号的覆盖范围之内,无论距离多远都能控制飞机飞行,而且你还可以在任何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进行控制。

之所以说用联通的CDMA而不用GPRS,是因为CDMA传输率高 10KB/s,而GPRS一般只有3-4KB/s(根据网上大家对两种无线上网方式的实际使用经验而来),这样除了发送/接收 控制信息、设备状态信息,还可实时传回连续图像信号(最低的分辨率)。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但要实现确实不容易。我简单一点的设想是,用遥控控制飞机,装上影像传输系统,飞机上装上有色子弹发射炮,这样几个人便可对打或找固定目标攻击进行比赛,这个想法比楼主的容易一点,乐趣无穷。

网友B:
GPS根本不准,误差是以米为单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根本不准,误差是以米为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根本不准,误差是以米为单位的



又没真让你往人家烟囱里扔**,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只不过是想实现远程控制,那么大的天空就算差个百八十米也没有什么影响,精确到米足矣。

网友:
这样就是无人机啊

网友:
CDMA1X现在的速度已经超过200K了,我用的,下载速度最快已经超过20K了。俺这不是广告,虽然俺是联通的,俺只是实话实说。

网友:
如果真能做出这种飞机就爽了。

网友:
现在cdma1x也可以定位,不过误差大为也是m

网友:
支持楼主,你先做一架出来,好就买
我不懂电,不然和你一块做

网友:
GPS完全可以做到很精准的定位,不过你得付得起钱

网友:
1。实际上GPS模块很便宜,我以前买的也就200多一点,接口为标准232串口,软件协议很简单,运算也不复杂。
2。CDMA模块也不难,串口协议,发送与接收数据也是很简单的。
唯一麻烦的是飞机上的姿态传感器,这种东西不好买,要不是太大太重,要不就是太贵。
另外空间未知因数太多,比如树木、房屋、行人等,所以建议不要将此类设想用于飞行器上。装在模型车上玩玩就可以了,也安全点。

网友:
造价要多少啊。哈哈。。

网友(2006-05-08):
请到http://shop1484866.taobao.com/来,希望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谢谢支持CDMA1X。。。。。。。。。。。。。。。。。。。。。。

这小子是联通公司的,难怪那么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考虑过成本吗?这会让普通魔友倾家荡产的!

还要妻离子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