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四通的尾电机

楼主(2006-03-03):
我的ESKY四通机的尾电机电刷磨没了,在小刀那里买了几个,因为没有铜齿,要将原来电机上的铜齿拆下来,装到这个新电机上。我用火烧了一下铜齿,想把它拿下来,可感觉还是很紧,没能拿来下来,请教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能拆下这个铜齿,再装到新电机上?

网友:
有齿轮拆卸工具

网友A:
我自己做了拆齿轮的工具,不过你可以直接换碳刷盖,不必要下齿轮的啊!

我这么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拆齿轮的工具,不过你可以直接换碳刷盖,不必要下齿轮的啊!

我这么换过!

这么做不好弄啊,装不好电刷不正,接触不好。

网友:
我就是这么换的!用了感觉很好!否则经常换齿轮,会把齿轮的安装孔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