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70减速和380直驱的问题?

楼主(2006-03-03):
370减速组是否可以拆了减速组当直驱用?370减速组和380直驱有什么不同?

网友: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螺旋桨从小试到大,到满意为止咯

楼主:
呵呵,可以的呀,好像说会烧掉电机的呀,用370直驱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可以的呀,好像说会烧掉电机的呀,用370直驱的话

会不会烧得看所带的桨的负荷大小,直接带减速配的大桨当然不合适

楼主:
用小桨就可以了吗?用7060桨可以吗?原来带减速组转向是相反的,要反接电源,没有关系吧?

网友A:
如果电机的换向片正对线槽就可以反接,否则性能差,甚至烧电机.7060桨可能大了.

网友:
7.4V 用最多4025,11.1V不要想了!!!调整电机的接线,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向了!!!!

网友:
直驱与370减速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因为大部分卖的都是370减速,或者380直驱,没见到380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的换向片正对线槽就可以反接,否则性能差,甚至烧电机.7060桨可能大了.

正对线槽??没明白,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拆过电机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370的这个问题不突出,可以照反不误,4030之类的桨比较合适,普通六寸以上的桨就别想了,要上11V的话,尺寸相同的280比370合适,特别是碳刷外露的那款,正反转的效率应该是一致的,但能上高电压不代表功率就比370大。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呵呵,7060桨不行大了,估计要换小点的,但是手头没桨了

网友B:
我也来问一下。180电机,直驱什么桨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问一下。180电机,直驱什么桨比较好啊???

4025左右的,当然要看电机的品质和特性,傻猫的小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