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1/16电越改无刷

楼主(2006-03-03):
国产仿京商的MINI 777
车架不错,材质也比较结实.4驱,3个差速器,有中央差速器和扭力限制器.
原车是380电机,接收机电调一体,原车电调设计不错,双向的,由前进突然打到后退
时为刹车,电机锁住不转,再次打后退才是倒车.发射机是国产的3通电脑枪控,功能强大.
不过380电机对我来说有点慢,于是改无刷ELE 1000型电机KV4200的,配ELE双向无刷电调.
11.1V 1000MA 15C锂电.接收机用FUTABA的122J.转向舵机为原配舵机.
改装后时速超过50公里每小时,和摩托车比较得出,这么小的车跑这个速度有点恐怖.
费话不说了,看图吧:

新车

内部

发射机

中差和扭力限制器

装了无刷和锂电,跑过几次,有一次超距离失控,全速撞在一大石头上,结前避震器支架断了,自己用玻纤板做了一个.

ELE1000型电机KV4200,和ELE的双向无刷电调.

改装开始:

网友A:
兄弟在哪里买的啊?,几钱?控有单卖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哪里买的啊?,几钱?控有单卖的吗??

同问,期待更多图片

楼主:
车子国产的,朋友给我从厂里搞的.新品,好像天下模型有零售.感觉比一些配普通枪控的国产车超值,如果对个有兴趣的朋友多了,大家可以组织起来团购.
遥控器上的菜单:EPA SPD EXP ABS ACC BMX TRM D/R ATL SBTREV SEL

网友C:
齿轮都快磨坏了,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都快磨坏了,不耐用。

晕!你怎么看出来的,图上的齿轮是新买来时,通电空转了几分钟后拍的,轮胎都没沾过地面,怎么说就快磨坏了呢??
我现在跑了好几排电池了,齿轮根本看不出磨损,楼上真是神人也!!

网友D:
不知那个控是什么牌子??有没有得卖???

想买那个控

网友:
这款车速度还有没有提高,达不达道70公里/小时

楼主:
这么小的车,达到50就相当恐怖了,再快就只能跑直线了.1/18的车比1/10的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期待更多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买那个控

控是原车配的,国产的,能不单卖我不知道,不过原车的接收是和电调一体的.我自己改用了FU的122J接收机.

网友:
只想单要控

只想单要控

网友:
想买那个控
只想单要控

网友:
那个控启迪有卖的。
我问过了。
好像要直接跟他们联系到买。

网友E:
1000型电机KV4200和ELE双向无刷电调  从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1/18小了点,应该要1/10的,上淘宝看看,那里很多,看见图片想买了的,后来一问,实物与图片不太一样,所以就没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买那个控

这控和我那个差不多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型电机KV4200和ELE双向无刷电调  从哪里买的多少钱

电机和电调是从ELE模型买的,价格这里就不说了.不是交易区
www.121mx.com/shop

网友:
minimpl 先生

你这控少很多功能,ABS不是真的,好多功能没有. ACC BMX TRM D/R ATL SBTREV .....

网友:
我不喜欢枪控的达嘛

这可怎么办好呢?我个人不习惯用枪控,还是普通摇杆的更习惯一些

楼主:
可以不买发射,有标准的27M  AM杆控就可遥控这车了。但要晶体一致

网友:
三通遥控器带以下功能?
EPA 舵机行程量调节,调整转向、油门、第3舵机各单边最大动作量  ST方向舵  TH油门  3C第三通道
SPD 方向舵机运动速度  TN动作行程速度  RN 回中行程速度
EXP 调整转向伺服机中立点附近的动作反应快或慢
ABS 防抱死刹车功能  DL 动作时间 CY动作速度 PT动作时的舵量 MD ABS功能开关
ACC 油门舵机间隙消除,可使油门瞬间到达设置的定位,以消除安装油门拉旱所保留的间隙。 FW 前进侧      BK后退侧
BMX 前后联动刹车  RT联动比例  MD 功能开关.决定联动是否起作用.
TRM 中点微调  ST方向   TH油门
D/R 方向大小舵
ATL 油门大小舵
SBT 特技微调
REV 舵机反转 ST方向 TH油门
SEL 模型选择  可以存储10架模型

网友:
原配动力 貌似为 5号电池×6?

随车附送了 充电电池 和充电器吗?

用原配 380电机+ 5号电池×6 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原装控性能怎么样? 稳定吗?

呵呵,问题有点多,谢谢回复

网友:
底盘高是多少...?
600哪卖的?

网友:
我想要接收捏~~~不知有单卖吗?

我缺个接收捏~~~

楼主:
我的这台是厂里的朋友给我搞的,厂里不零售,有想买的朋友可以找天下问问。

网友:
天下的价格跟你所说的厂价比起来,贵啊

楼主:
厂家说这车是1/16的,看来我弄错了。

楼主:
最近要对这个车做大手术,把电机改成和舵机在一边的,另一边可以电池,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重心,重做玻纤二楼板

楼主:
已经改了一半,先上个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重心,变速箱调转了180度.自己重做了铝合金电机座.

网友:
这个好复杂啊.

还有电池明明是 1900mAh 10C 的, 怎么说是 15C 的.

楼主:
那个1900的电机是放上做样子的.我都是用1000MA的在跑.,不过这车用这两种电池都可以的.

网友:
好漂亮的小车~

楼主(2006-04-04):
已经改完了,还没有试车,还需要8个轴承.

楼主:
最近想要去外地,东西处理,此车谁要。给钱就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要去外地,东西处理,此车谁要。给钱就卖。

准备卖多少,我有兴趣。。。

网友:
我也有兴趣!   啊啊啊啊啊啊字节啊

楼主:
刚刚又给这个车搞到8个轴承,等装上就成了全轴承了。

网友:
给包个价好吗?带控和不带控的~~

网友F:
天下贵了吗?公开报价是580,团购10台可以4字头,呵呵
资料在这里:
http://www.rcsky.net/blog_viewone.asp?cpid=10&id=35154
现在公开报价又去到多少了?大家说说,天下来跟进一下,呵呵

网友G:
看上去很不错!!!!!

楼主:
车子已经完成了改装 ,看下面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0888

网友H(2006-05-17):
问一下,配这一套要多少钱啊?

网友I:
此款改良品快出来啦
1:底盘合金
2:车轮合金
3:车胎改越野型
4:车壳改高档
5:电池合改啦
6:传动的喇叭口加厚
7:上压板改漂亮合金

网友J:
楼上的是厂家的人吗
知道的那么详细? 具体什么时候出哦

网友K(2006-06-27):
这个无刷的扭力够嘛?

网友L:
LZ短信抱价看看!

网友M:
我的车也改了无刷,发现后差速严重跳齿,郁闷,根本不能全油跑。因为有3套差速,我试了半天才确认是后差速扫齿。。。还没拆开研究到底是哪个齿轮的问题。

楼主:
我的齿轮没有问题,你的可能存在配合问题。
我的波箱都重装过,上过油。齿轮只要配合间隙合适是打不齿的。这个车还有扭力限制器,应该不是那么容易打齿的。
有内转子电机.要比用外转好,用外转容易打齿。

网友N:
楼主那个电调带刹车吗?驱动1/10车用540无刷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