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垂尾的事情

楼主(2006-03-03):
请问双垂尾与单垂尾有什么功能上的不同(指两者的区别)
为什么歼击机,有的用单的,有的用双的,各有什么好处呢?
另外,F-22的垂尾外倾20多度吧,偶认不清了,F-35的是29度,有什么好处?还是只从隐身方面有好处?
为什么SR-71的内倾呢?它又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呢?请各们大大们给个正确的答案,谢谢

网友:
双垂尾在大迎角时不会被机身遮挡住气流,效率较高.外倾是处于隐身性能考虑.如机身较窄,用双垂尾间距小,不利干扰大.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确定一点的原理.........谢谢1楼的

网友:
问这么专业的问题作什么呢?难道你做的模型要隐身?

楼主:
求助呀求助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呀?.............

楼主:
 求助呀求助 求助呀求助 求助呀求

 求助呀求助 求助呀求助 求助呀求助 求助呀求助 求助呀求助

网友:
我也想问问关于倒垂尾的问题。。还有V型尾翼的工作原理。。。

网友:
飞机长宽比小的用双垂尾比较效果好,另外外倾的话一方面隐形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后掠

翼、放宽静稳定的飞机来说垂尾都位于主翼和平尾之间,可以较少受到主翼和机身的气流屏蔽,无论飞机大迎角或者大坡度情况下都有好的方向安定作用。比如大黄蜂的V尾可以和副翼、升降舵混和控制,性能很好,连F35都是这样设计的。
小弟在自摩KT飞机上使用了V尾,效果相当的好,虽然是小尺寸三角翼(长宽比小),但飞机在低速和着陆时真的可以拉出练习机一样的迎角(约10多度),而且稳定可控,轻盈的飘落草地上。
SR-71内倾的话可能是在超音速时能避开前机身、机翼的激波,减少阻力的用途吧。

网友:
如果不控制尾翼(我的双通道开关遥控), 改用 V 尾, 是不是能节省重量?

因为做小飞机, 减重量很重要的喔.
如果可行的话, 我想试一试用 V 尾, 这样重心也好调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减轻重量的!毕竟少一个翼面吗!而且V尾单舵面转向还能有一定的高度补偿!向8D之类的竟时飞机好像好多都用V尾的,火鸟也是!

网友:
同意楼上,V尾和垂尾相比,重量也省不了很多,因为你同样要使用两个舵机,

对重心的影响也不太大,不过V尾在转弯时候可以有自动补偿功能,即转弯可以压主尾巴不容易低头,适合动力滑翔机如火鸟之类的飞机,还可以使用简单的电磁驱动省去复杂昂贵的舵机。
V尾翼对于滑翔机的优点还很多,最好的就是降落的时候尾翼不容易受损坏。

网友:
V 尾如何做电磁驱动, 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
不就是火鸟和小飞虾那种咯

不就是火鸟和小飞虾那种咯不就是火鸟和小飞虾那种咯

楼主:
谢谢行空者 ...............

偶想内倾的话,同时还会隐身..............还有谁来教教我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想内倾的话,同时还会隐身..............还有谁来教教我呀,谢谢.............

我只不过想做倒V尾而已。。。。。。。T_T

网友:
倒V尾的要配合副翼动作的(就是全球鹰那种样子),稳定性好,不过起降就是大问题了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网友:
没关系~~大前三点起落~~哈哈

网友:
两点考虑:机动与隐身。
战斗机在格斗时,需要大仰角机动飞行,双垂尾因不易受机身投影的影响,有利于动机。
双垂尾另一个好处是隐身。至于倾斜,完全是出于隐身考虑。
另外舰载机双垂尾可以降低高度,利于舰上存放与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