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和滑台有什么区别?吊磨的同轴度怎么样?

楼主(2006-03-03):
如题
DIY CNC雕刻机用的丝杠和滑台有什么区别?
一般吊磨和小的电磨的同轴度怎么样?接出来的软轴的同轴度又怎么样?(从价钱上看估计很废啊)

网友A:
丝杠好像是驱动刀架或共件台移动的。滑架就是放工件移动的轨道。

网友B:
雕刻机用的丝杆多是滚珠丝杆,就是一根,还要加二根光杆,直线轴承,加上平台才能用.滑台是中间有一根丝杆上面有一滑块,滑块在槽中运动,但滑台一般多不宽只有60MM宽的.如果要求不宽还是这个好,有精度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