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调整陀螺仪

楼主(2006-03-04):
我买了一个GY401装上飞机后,红灯老是在闪烁.是慢闪烁或是叫间歇闪烁.
我用的是JR9XⅡ的遥控器.我不知怎样设置陀螺仪的感度开关.请各位有识之士赐教.

网友:
GY401通电后不要动机身,要等陀螺找到中立点,具体调整方法搜索 (GY401)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我详细阅读过说明了,可是还是间歇闪烁,应该是陀螺仪无法正确地执行资料初始化的程序的情况.
可是我从来没有设定过感度模式.请问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我的是9XI你可以直接进入遥控的gyro sens然后选择 AUTO而不是INH或RUDD D/R

AUTO是自动模式

RUDD D/R  是手动模式选择  AUTO后把陀螺敢度调整到50以上一般是65或
75!!!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不过我还想问一个问题,GY401控制感度的那根线,应该是接在接收器的GEAR还是AUX3的?
飞机说明书是接在AUX3的,只是指示灯老是在闪烁.象找不到中立点.
我问过朋友,说应该接在GEAR接口.我试了.确实陀螺仪灯不闪烁了,找到了中立点.可是试飞时尾巴在乱甩.
有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尾巴在乱甩是特别是左右甩是因为
感度太高了!@

网友:
9x是接在aux2   !!!!!!!!!!!!!!!!!!!!!!!!!!!!!!!!!!!!!!!!!!!!!!

楼主:
接在AUX2陀螺仪能否搜到中立点啊?用哪个开关控制感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在AUX2陀螺仪能否搜到中立点啊?用哪个开关控制感度啊?

尾舵开关就是控制陀螺仪感度的开关rudd. d/r 然后你要把revo mix上下根轴全部关掉就ok

楼主:
还想请教,接在AUX2后,陀螺仪的中立点怎样设啊?那灯老是在闪烁的。指示灯是否应该是亮了不闪才是正常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