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没有国产的车用的无刷电机呢

楼主(2006-03-04):
飞机上用的无刷
电机
和电调都很多
尤其很多国产的品牌
就是没有看到车用的国产无刷系统啊
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适合1/10平跑用的无刷系统
和适合1/20HBX小大脚用的无刷系统呢
请各位推荐一下
要性价比高的哟

网友A:
1/10 好象GS B29还是B36可以用,不过好用华迈的,因为衫钴磁铁更耐高温,电调要麻烦好多,GTB,NOVA都比较贵.
1/20的可以用B20系列的,电调可以用亚拓车用双向的,HBX改无刷不知吃不吃地消.
KV值用6节电的话要选高一点,用里电的话可以低一点,

网友B:
ELE有车用双向的无刷电调.10A,16A,25A及35A都有
1/20的车,用16A就可以了.
我的1/18小越野用了,KV4200电机,11.1V锂电,ELE双向无刷可以跑50以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