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翼龙,都用什么型号的外转子电机

楼主(2006-03-04):
大家都把自己的外转子型号写出来,哪种比较省电,马力大.

网友:
我用的是2408-21普及型外转子,大家反映还不错

网友:
2410-12
比2408-21省电的多

网友A:
我也是2410-12,11.1V1100MA的哩电能飞半个小时左右,平均大概是7成油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2410-12,11.1V1100MA的哩电能飞半个小时左右,平均大概是7成油门

这个无刷是很好!但在翼龙上用,桨是不配的

网友:
我以前用ELE的普及改过,效果不好,现在才知道是KV不够,我听大家说2408=12的电机不错,kv1750应该是够了,而且浆启迪的7060应该也可以,傻猫的7050也可以,我已经订购了启迪的浆和傻猫的浆,电机也重新订购,到了以后我还要再做下具体的测试,呵呵!到底好不好用,呵呵!

网友:
我的2408-12不知道为什么,发热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刷是很好!但在翼龙上用,桨是不配的

7050和7060均可以,效率很高

网友:
记下了,2410-12配7050或7060。
另外,请问启迪的无刷套装是什么型号的无刷电机?是2410-12么?

网友:
还有,,翼龙的桨,,是反桨吗? 还是正桨,,让电机反转啊

还有,,翼龙的桨,,是反桨吗?  还是正桨,,让电机反转啊

网友:
无刷翼龙一般都用7060桨,轴孔是通的不带罩,可自由地反装,电机是反转的

网友:
DIY一下,怎么用都可以的.大家多想想,桨跟马达匹配才能发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