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03-04):
无刷的
电机
想改后推,怎么改呀?是不是把电机的正负极反过来接就行呀??

网友A:
任意两根线对换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接会不会烧掉电机??????????????????????????????????????????????????????????

网友B:
供电正负极反接不会烧!前提是:时间不长
供电正负极反接会烧!前提是:时间长
多长是长?不知道,说明书说的!

网友B:
电池到电调的正负极不能调换,应该调换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的任意两条

网友C:
这个好复杂啊!我还没用过无刷,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