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延长舵机线,是否有什么损失问题

楼主(2006-03-04):
延长多长合适,是否存在信号衰减问题,要有什么注意事情

网友A:
不要长到1、200米就没有问题的
你的飞机好大哦
要好长嘛
一般要好长做好长三
你看TOC的机器弄么大还不是用延长线
放心做哦
主要接连好就是了

网友B:
第2期的《航空模型》介绍人家玩2米长的飞机,舵机延长线会绕消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