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2尖叫,怎么了

楼主(2006-03-04):
今天中午把EVO50机的电子部分装好了,接通电源后我螺距
舵机
(FUTABA9252)有时会发出刺耳的叫声,请教各位大大这正常吗

网友A:
把举PICH球头拆开先,看看PICH架上下顺不顺,还有就是看看舵机盘上的2支杆长度是否一致。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陀螺配的9252?有可能是齿轮摩擦造成的,加些润滑膏应该没事!

楼主:
陀螺仪配的是9254,9252是推PI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