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王牌战斗机的座舱图!

楼主(2006-03-04):
从仪表和显示器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来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看到现在有的模型飞机上做了一个假人在哪,哪天哪位强人也把这些显示器和仪表盘也做进去呢?

Su-22攻击机座舱图

Su-25攻击机座舱图

俄罗斯Su-26运动飞机座舱图

Su-27战斗机座舱图

Su-27SM战斗机座舱图

Su-27LL-PS坐舱图

Su-27S战斗机座舱图

Su-35战斗机座舱图

Su-37战斗机座舱图

Su-39攻击机座舱图

F-22座舱图

网友:
都是高科技。。。。。。F22和su-35,su-37相比。。。哪个的液晶屏幕更加贵啊?哈哈哈
不知道分辨率是多少的·~嘻嘻~~~~~~~~~~~·

网友A:
SU-27那个脚踏板是控制哪部分的?SU那些红色的手把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红色的是弹射座椅的手柄,一拉就“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27那个脚踏板是控制哪部分的?SU那些红色的手把又是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方向舵吧。。。

网友B:
第3张是SU-26,个人手平不足,不能断定是哪型的飞机,但肯定的客机,还是西方的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图片不够多,感觉F-22比SU系列的控制面板简洁明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图片不够多,感觉F-22比SU系列的控制面板简洁明了多了!

当然简洁啊。。。那么高自动化的东西。。呵呵。。钱也花得够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张是SU-26,个人手平不足,不能断定是哪型的飞机,但肯定的客机,还是西方的

应该是波音的。可能是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