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型"纸飞机"

楼主(2006-03-04):
看到大家玩"纸飞机",不亦乐乎。于是也开始玩起了"纸飞机",虽然还没找着2MM的KT板,还是用5MM厚的作了一架长23cm宽29cm微型"纸飞机"。由于KT板太厚,所以光空机身就重11克,如图:

楼主:
上个星期又收到从郑州三A邮购的两台掌上车,发射为枪控外形,打开电路板上有两个硬封[DIP}的集成块{TX2和一八足的2ACX88M},其印象明显好于先前用的两种。
  其改进很简单:一是换了根73cm的长天线、二是在电池仓一头装一1.2V的氢电,上头就装一3.6V的锂电,把电压提高到4.8V。{如果距离不够时再换发射管}。

楼主:
小车上的电路板与其他几种雷同,仅元件排位不同,改进也很简单,由于电机电流在电池刚充满电时电流可达1.4A,所以升压电路不取。整个电路板只换一个元件,就是用同样体积和外形的场效应管2502换掉原小车前进挡中的一个小功率三圾管.即电路图左下第二个是换上的2502,管上的标字是GCBOR,再用一红色导线单独输出接电机。,改进即告完成,电路板外接线全部不变。

楼主:
再改制电磁舵机:
将原小车的电磁转向部份按照片部位切或锯下,注意保护好线圈和引出线。再在底部适当位置安一根转轴[非金属,如竹扦或碳扦],再在转臂的适当位置钻一小孔装上转轴即成。改好后约重1.8克。
http://photo.5imx.com/up/0603/2006341907170.jpg[/img

网友A:
期待ing....

前辈做的飞机好像没有翼形啊, 那样的话, 对动力要求会不会太高.

想知道动力的配置.

网友B:
前辈搞了多年的电子了吧?我在这方面知识是零,但很有兴趣,要从哪里开始学起?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ing....

前辈做的飞机好像没有翼形啊, 那样的话, 对动力要求会不会太高.

想知道动力的配置.

说的对啊,伞翼机和"纸飞机" 都没有翼形,只不过作起耒非常简单和耐摔!由于翼形没有升力,再加上徵形机电池只能用3.6V.最大240mah也重达4.7克,自由飞还好点,遥控的话只好在掌上赛车上打主意,2克的遥控接收板加电磁舵机又达4克,这是目前徵形机的基本最轻配置。能在3.6V电压下自重又不超过10克而推力能超过10克的电机又不好找。
  以目前微形机最小120mah电池3.3克、一套遥控近4克,还不说空机身体重.加电机自重而推力能超过这几者之和的电机确难寻!到目前为止,找已测试过10多种[130以下]的微形电机只筛选出0821[3.7克]和1025[7.8克]两种电机能将10几克和20几克重的遥控伞翼机推上天。
由于"纸飞机"比伞翼机更简单和更耐摔,所以先作一架大点的[全重29克].先看动力配置。[等找到2mm的KT板再作一架小点的]

楼主:
动力配置中电机可找桨更难配,因此削桨也是作微形机最基本的一课,削桨也不太难!只要去削就定会削成,多削几次比较改进就成,比作机翼容易。[此桨用6X16X92mm的竹削成]

网友A:
是不是 10元/片 的那种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搞了多年的电子了吧?我在这方面知识是零,但很有兴趣,要从哪里开始学起?请指教一下?

先看点有关书及杂志,再买个万用表和电烙铁,只要行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10元/片 的那种锂聚合物电池?

是,3.6V120mah的和240mah都是10元/片.郑州几家都有邮购.另外0821和1025电机我也是在郑洲东明邮购的1元/个,非常相因.做一架才总共才40耒元。

网友C:
好!支持!

飞了没有? 我做纸飞机都上瘾了,已经做了三架了,准备开工第四架。

网友A:
枪控的遥控小车与场效应管2502从哪儿弄到的? 多少钱?

如果楼主看到, 请告诉一下, 我也有仿制的想法.

网友:
请问谁有郑州东明邮址,想买0821和102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支持!

飞了没有? 我做纸飞机都上瘾了,已经做了三架了,准备开工第四架。

在家里飞了几次,巳基本把重心调好[改变电池前后位置],有空出去飞后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枪控的遥控小车与场效应管2502从哪儿弄到的? 多少钱?

如果楼主看到, 请告诉一下, 我也有仿制的想法.

枪控的遥控小车是在郑州3A邮购,35元/个.2502场效应管可在当地的电子元件市场购买,2元/个。邮址:http://www.aaadz.com/digi/index.asp

0821和1025电机每个1元在郑州东明邮购,地址:http://www.zz-dm.com/

网友A:
多谢.

感谢HOBOS前辈提供信息, 35元的遥控小车带枪控的确很值啊, 加上25元的快递, 两片就是 35*2 + 25 = 95 了.
另外不知道东明的锂聚如何? 是东明的好, 还是雪园的好.

我想试一试用 4.8V 150-200mAh 镍氢, 会不会太重.

网友:
这种微型机,可能还是锂电来的好。镍氢怕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感谢HOBOS前辈提供信息, 35元的遥控小车带枪控的确很值啊, 加上25元的快递, 两片就是 35*2 + 25 = 95 了.
另外不知道东明的锂聚如何? 是东明的好, 还是雪园的好.

我想试一试用 4.8V 150-200mAh 镍氢 ...

东明无240MAH和120MAH的小锂聚.镍氢很重,微型机不行但大的机型也可用。

网友D:
LZ 那个舵机你是怎么做的呀!!!!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那个舵机你是怎么做的呀!!!!没看清楚!!!!

先把小车转向看熟,取下可用部分,在适当部分加根轴,转向臂上钻个眼,再上一倒装图。

网友A:
我估计是把那个T型磁铁架用轴(红圈)固定的.

那个轴可能是粘牢在塑料底坐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把那个T型磁铁架用轴(红圈)固定的.

那个轴可能是粘牢在塑料底坐上的吧.

很对,只要转动灵活就行

网友:
顶一下,如此好贴好机怎能落下去。

支持,再支持。

网友A:
试飞了没有? 效果如何?

网友:
想问一下, 舵机与尾翼连接是用的钢丝吗? 这钢丝从哪儿能买到? 有没有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飞了没有? 效果如何?

想问一下, 舵机与尾翼连接是用的钢丝吗? 这钢丝从哪儿能买到? 有没有替代品?
明日下午星期六有机会去小学球场试飞一下吧,不个在家里试飞时发觉机身太重,还准备作一架机身轻点的。舵机与尾翼连接是用的一般细铜丝,因为改的电磁舵机吸力小要把两边长度调好,左右摆动才好到位。

楼主:
今天下午去试了一下,由于机体太重飞行爬升很吃力,再加有点风飞得很差,所以准备再作一架轻点的。

网友:
好强啊, 平板翼也能飞得这么好.

网友(2006-05-26):
期待下文, 同时顶起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E:
我终于能让总 70克的130动力组+接收板+电池, 产生 25-30克拉力了.
离成功走了第一步.

网友F:
老大,看不到图耶!我也有心做一些,苦于材料不是很齐全,工作又忙.如果这些做成产品来肯定很有前景啊

网友F:
还是乖乖回复啊! 看了上面的图片,确实不错,飞机爬升困难,机体重是一方面,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机翼的升阻比比较大,建议换个翼型试试,或者将飞翼的边缘用钳子夹薄,减小飞行阻力,(我试过凯地板的效果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