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

楼主(2006-03-04):
启动发动机一定要顶上的那个起动器吗?接火花塞的那个啊!

网友:
启动前接上,启动后拿下!不要长时间接通,会影响火头寿命的。

网友:
补充一点,发动机运转稳定后再把点火器拿开。不然容易一撤电就灭车。

网友:
不公平二楼的仨字都行!我十个字还说我的帖子不符合要求说什麽“十二个字节不行!要二十个字节才行”这是什麽时候立的规矩?我怎麽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了各位

哥们一样的.一个头象=6个字

楼主:
还有那个点火器要多久才会没电的???

网友:
看你的电池什么时候没有电

你的电池容量大,充满电就可以用很久,

如果电池容量小,那就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没老鸟带你么!!!先扫盲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