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喷气飞机

楼主(2006-03-04):
可不可以用自制的喷气发动机,制作一台载人的飞机。
起飞时用固体火jian助推

网友:
绝对可行
前提你有足够的发动机(也就是钱的问题)和技术
还有你要够胆量坐自己制造的飞机

网友:
兄弟你想当万户第二啊!!!?

网友(2006-07-24):
理论上应该可以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还是精心制作三架飞机,先装载200公斤重的物品,遥控试飞,成功试飞100小时以上,才算可以;另外,在你坐上你自己做的飞机升天之前,最好找专业书籍,按计划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有条件,最好请专业飞行员指导一下。从技术上、飞机制作的材料上一定要选用最合适的,负重大了,一般采制的材料是不坚固的,要当心啊。。。。

网友:
哈哈别做成载人二踢脚了,哈哈!

哈哈别做成载人二踢脚了,哈哈!

网友(2006-09-04):
肯定可以,我看到国外的老几用小涡喷做的,自己就上天了,不过建议你上去以前先把保险什么的搞齐全了,你飞了第一个,估计有很多人都会自己玩上天了!就差你一步了!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直接服用农药吧
w

网友:
对呀!材料要选结实不然可能在空中解体的!(建义配备弹射椅)

网友:
我认为你要有胆就去做.....不过要听听他们的建议.......祝你好运..

网友(2006-11-30):
我也有想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直接服用农药吧

兄弟不要这么打击人么...

网友:
先飞个猫上去,据说它有9条命……:)

网友:
向“万户”们致敬!

网友:
对了,还可以用来兜兜风,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生活是多么的惬意呀!:loveliness:

网友(2007-02-04):
當然~但是當衆摔机是很糗的~

网友:
呵呵,还是做个无人机更现实点,何必非要拿自己的小命冒险呢?????

网友(2007-05-02):
好多东西都是从没有到有的!兄弟我支持你!!

网友:
恐怖呀。。。

哎。。。是我我就不这样弄了。。。虽然你这个想法,肯定是能飞,,但是否安全就难说了。。

如果是遥控,无所谓,,摔了就摔了。。可自己在上边,,就不好玩了

我宁可几万块钱买架农场喷农药用的小型飞机(能坐2个人)来飞飞。。。。起码这家伙还算比较安全的说。。。。

网友(2007-07-27):
先做一架脚踏飞机(只需很小的力就能飞),然后把螺旋桨改成涡喷。

网友:
只要动力充足,大石头都可以被拽上天,更别说人

网友B(2007-11-02):
如习惯飞模型飞机了,建议LZ造的载人飞机不要设置操纵杆,因为不习惯,还是用自己习惯的,座驾驶室里,手拿遥控器飞。

网友(2007-12-30):
引用 网友B:
如习惯飞模型飞机了,建议LZ造的载人飞机不要设置操纵杆,因为不习惯,还是用自己习惯的,座驾驶室里,手拿遥控器飞。

此方法相当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