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恒龙虎一的问题

楼主(2006-03-04):
冒烟的药水是要灌到后面的透明胶管里吗?还有这药水有毒吗?而且我的虎一左边第一个负重轮的减震有点松,请问怎么修呢?帮忙回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烟的药水是要灌到后面的透明胶管里吗?还有这药水有毒吗?而且我的虎一左边第一个负重轮的减震有点松,请问怎么修呢?帮忙回答一下,非常感谢。

冒煙油是要灌到車尾的透明管沒錯.你不喝它的話,對身體無礙的.
要修減震,請參考論壇裡之前的文章,就有前輩改裝避震器的詳細介紹~
看懂了如何改,你就知道如何修了,只要相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