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调和混控的关系

楼主(2006-03-04):
看到有很多单卖的电调,也看到过雷鸟3上带的混控。请问雷鸟的混控是不是包含了电调功能?如果我买一个普通的有刷电调能直接换下雷鸟的混控吗?如果不能需要怎么样改啊?谢谢了

网友A:
电调是电子调速器的简称。混控是两个电调,一个控制主马达转速,一个控制尾马达转速,并把二者以一个合适的比例进行混合控制。这样主马达转速加快时,尾马达也加快,才能抵消机体的自旋。当然抵消的功能也需要陀螺仪来结合完成。
想换掉雷鸟的混控就需要两个电调和支持混控功能的遥控器。

网友B:
你看看下面两张图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俺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