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改电的,450XL是不是很爆

楼主(2006-03-04):
现在打算改电的了,第一:心理压力大,第二:太吵,都不好意思去学校飞了,虽然没人说,得去郊外找好大一块地,运输麻烦。第三:维护麻烦,脏得很,修一下满手的油污象个机修工,第四:用好油一点不便宜,买了桶COOL POWER 170元一天烧光了(还是30级得),推重比还没我的黑鹰大(30级油直),飞起来不是很爆。软趴趴的。咨询450xl是不是飞起来很爆

网友:
配置得好,调试得好,见老鸟们飞时觉得飞机是弹起来的,

网友:
我也想换,不过没接触过电直,不知道如何配置才好,请高手指教!

我也想换,不过没接触过电直,不知道如何配置才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
推荐您的配备

如果是已飞过直升机

ALIGN 450SE + ALIGN 430L3550KV电机 + ALIGN 35A电调(套装组)
HS56服务机 * 4
GY 401陀螺仪
RCC-4CX充电器
ALIGN 16C 11.1V 2100MAH 锂聚电池
使用325PRO木桨(套装组内附)

网友:
如果想飞3d很暴,可以用鸿飞20c2200的电池。电池使用得当一块电池飞100-200个起落是没多大问题的。算下来每个起落成本也就是1.5-3元左右。而油的我听朋友说一个起落的油费大约是10多元.摔机维修费就说不上来了,要看你怎么摔了。

网友A:
油的一个起落应该时间长些,电直暴力飞行能飞6分钟已经不错了,况且电池会衰退,能暴力飞不软力50个回合应该不错了,剩下几十个回合柔柔飞吧....电直入门台阶不高,但想飞爽并不比油的省钱,胜在方便而已....

网友:
确实很爆,看录象来得更清楚!
http://www.align.com.tw/bb2/mpeg/20051212JK.w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的一个起落应该时间长些,电直暴力飞行能飞6分钟已经不错了,况且电池会衰退,能暴力飞不软力50个回合应该不错了,剩下几十个回合柔柔飞吧....电直入门台阶不高,但想飞爽并不比油的省钱,胜在方便而已....

試試align 11.1v 16c 2100mah的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試align 11.1v 16c 2100mah的電池!

价格太高了!
消费不起.

楼主:
价格太高吃不消,毕竟是玩乐玩乐,飞油机航线+4面悬停水平,推荐个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