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了。。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6-03-04):
无意间看到这个论坛,突然回忆起小时候,做第2课堂做飞机的往事好开心,那时候看见别人玩遥控飞机是多么的羡慕啊,现在人大了好久好久没有接触航模了什么都不懂了。来到这里潜水这么久看见这里的高手们都做得这么好。突发我对航模的浓厚的兴趣,我也要加入模界。。。我今天到买了一套遥控设备T4YF。但在我买其他东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如何下手。。大家帮我介绍下吧。我想做电动固定翼飞机。到底买什么马达配什么电调。还有电池。。什么的。大家给我几个方案吧。谢谢。。

网友:
建议买成品机或套件组装,但估计铁定听不进去。
要做就这个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别再看不上了

楼主:
不可能看不进去啊,我遥控器都买了。在这里研究好了,就去买别的东西。谢谢。我会好好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看不进去啊,我遥控器都买了。在这里研究好了,就去买别的东西。谢谢。我会好好看的。。

刚才打错了,是建议买打成建议看

网友:
同感啊。。。唉。。。好多年都没玩过模型了。。。。荒废了爱好。。。5555

网友A:
千万不要玩啊!!!!!!!!!!!!!!
伤心!烧钱啊!!!!!!!

楼主:
晕。我家伙都买了。。。对了我这个可以配那种小的接收机和舵机呢?

网友:
实干类~哈哈~多少买的啊?我也准备买一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玩啊!!!!!!!!!!!!!!
伤心!烧钱啊!!!!!!!

同理, 我也已经掉进去了. 以前每个月还能存些钱, 现在基本没有剩余了.

网友:
看看我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你的控是4YF吧?新手买翼龙,经济实用,超好飞
动力系统要看你怎么配,如果你用2409-12外转,就得用9。6镍氢+18A电调。如果你用锂聚电池,就得用25A以上的电调。因为2409全油门,电流应该是在19A左右(在11V电压时).这种配置是动力比较爆的
还一种动力小点。改用2408-21外转,用18A电调,配11V锂聚
翼龙空机启迪有卖。95/套。

网友:
恩,启迪的翼龙空机的确是上首的绝佳选择,可以一试。另外,傻猫前辈的鲨鱼,也是自制的最好教程。

楼主:
算啦。我觉得自己先把飞机做好。然后再去看飞机大小配动力组等。。。呵呵。。出去买材料去咯

楼主(2006-04-26):
哈哈。我的飞机

网友:
上面都是自己做得嘛?
这还能叫新兵的话,那我算什么?!
lz起点高,进步大!

网友:
飞机设计方面还有些欠缺的,不过对新手来说很好了!

尤其是做工,很多老油条也未必比得上!

加油!

网友:
手工很好,机型建议借鉴一些成熟的机型,可以少走弯路。如果是新手可以借鉴成熟的练习机,你的机型总的来讲混合了练习机和3d的特征,估计呢性能也是间于两者之间,可能不太适合作第一加飞机,建议第一架飞机舵面小一点,机翼在升高一点,机身再长一点,可能会更适合新手,按你的机型的思路做的话,设计的好应该是个不错的特技练习机,随便谈谈,仅供参考
个人认为微风2005的结构设计比较好,但机翼薄了点,同时机翼有个上反角,可能好飞一点,同时矩形机翼制作简单同时失速性能较好,总之好飞的机型三大特点,矩形翼,上反,上翼。呵呵我再加一条,厚翼型

网友:
呵呵.楼主的手艺不错嘛!看你的图好象是原配的舵机哦,其实飞电的应该是不需要那么大的原配舵机吧?现在论坛上卖的那种25元一个的舵机不知道品质怎么样,如果还可以的话应该买几个,能减少不少重量的!如果以前玩过模型的话应该自己做是对的,如果以前没有玩过模型的话,建议还是上个启迪的98元翼龙,根据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