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E电调怪病!!!!!

楼主(2006-03-04):
求助!我的电调莫名其妙就坏了,开机只滴答响一声,猛推杆就能转一下.其他再就没反映了,舵机工作正常,看来供电没问题.哪位大哥知道怎么回事呀!!!!
我是ELE25A,谁有说明书?是不是我无意设定了什么?

楼主:
在坏之前,就有一点不正常,不知动了哪电机就飞转起来了(幸好没装大桨),关电调上的开关没反映,只好拔了电池才停下来.再接上,就是这样了.又换了个ELE的电机,居然没事了.后来接线电源反接了一次(晕!!!),打了个火.再试,连ELE电机也不正常了,因为还能动动,胶套还没拆,表面看没发现有烧焦的元件.

楼主:
我刚拆开胶套去掉了散热片,两面都没有烧坏的痕迹.真不知哪坏了.

网友:
我的也坏了  不知道啥~~原因~~5555~   和你一起哭下~

楼主:
要是烧的冒烟我也好办了,半死不活的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烧的冒烟我也好办了,半死不活的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亲亲~~  和我一样  没烧就出  问题了~~

楼主:
呵呵,不许乱亲...

网友:
缘分啊~~我比你差点~~   还没飞天就~挂了`~

楼主:
你不比我差,我也没飞,全新的刚过保,调试中就坏了.!!!

网友:
哎啊  `    抱抱~~真是的~~~

楼主:
晕!!!!又来了

网友:
我ele 1000bh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也是舵机动电机没反映

ele的服务是好,不过我想产品出售前最好都应该测试过,我也懒得再换第二次了..

楼主:
刚买来是好的,好盈25A转430L就咳嗽(好像要改进角吧?)这个ELE的就没事,不知怎么坏的,没接反之前就不对了.我这个急推杆还动一下,要能知道他的控制策略就能分析出原因了吧?

楼主:
没人理呀!!惨

网友:
只要是反接过电源,肯定要烧东西的,不过有时从表面看不出来而已.

楼主:
那怎么修呀???????????????

网友:
场管有击穿的!量量就知道!哪个坏了一换准好,不过不一定能找到新的管子!

楼主:
多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请两位联系我们的客服,为你们解决一下!
QQ:389801646 45816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