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飞起我的翼龙了?

楼主(2006-03-04):
今天终于飞起我的翼龙了?可惜人太多,没有控制好,摔了,断了一根浆和固定机翼的扣件.
起飞了几次,老是右倾,要打左舵和升降舵?
不知是不是重心没有调好?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飞起我的翼龙了?可惜人太多,没有控制好,摔了,断了一根浆和固定机翼的扣件.
起飞了几次,老是右倾,要打左舵和升降舵?
不知是不是重心没有调好?
请高手赐教!

我不是高手,废话多来说下!呵呵!
1,浆都飞的断,呵呵!厉害!后推的浆一般是不容易断的!不知道你的翼龙是启迪的还是艾特的?机翼的扣件自己用筷子做个就可以了我的早就是这个了!
右倾的问题你要看了,一般调下微调就可以,实在不行拆开调下舵机盘.升降舵稍微调高些一般没有问题的!再检查你的尾翼是否和主翼平行,主翼是否对称!

网友:
按楼上高手说的去做,没问题。主要还是看主翼是否对称,以及尾翼是否和主翼平行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本人手工不好,可能主翼与尾翼有点不平衡,不知道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