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试纸飞机!热烈祝贺成功了!呵呵!

楼主(2006-03-05):
前天猫的浆到了,今天满怀希望的拿着改好的纸飞机去飞了,结果还是失败!哎!还是一出手就载头,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电机也重新改了,和机翼平行了还是不行,一出手就载!不过感觉不全动力的时候勉强能摇晃着飞几米,然后一推动力就马上载了!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对了,顺便问下,还有什么比较好做,又容易飞的飞机图纸啊?我手上一堆电机和设备,总不能闲到发酶吧?再做几个玩,呵呵!

网友A:
将推力线调整为上推,再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推力线调整为上推,再试.         .

画个图来看看,呵呵!谢谢!

网友:
我都飞起3架了,主要是起飞时要拉杆,动力要足一些(目前经验推重比>0.4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猫的浆到了,今天满怀希望的拿着改好的纸飞机去飞了,结果还是失败!哎!还是一出手就载头,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电机也重新改了,和机翼平行了还是不行,一出手就载!不过感觉不全动力的时候勉强能摇晃着飞几 ...

改变重心[移动电池]多试几次定能上飞."纸飞机"算是最简单最好做的飞机也最耐摔,只要动力够,再调好重心.绝对能飞上去!

楼主:
不行啊动力绝对够了,拿在手里都快拿不住了!可能还是推力线不对啊~

网友B:
翼展多大?

考虑过反扭力矩的影响没有?反扭过大一推油门自然会往一边倾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反扭力矩的影响没有?反扭过大一推油门自然会往一边倾翻

这个倒是没有考虑过!会是这个的问题吗?怎么判断和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顺便问下,还有什么比较好做,又容易飞的飞机图纸啊?我手上一堆电机和设备,总不能闲到发酶吧?再做几个玩,呵呵!

有一堆啊, 要不先送几个电机几个桨给我, 等我做架简单的飞机, 能飞后, 再回赠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动力绝对够了,拿在手里都快拿不住了!可能还是推力线不对啊~

如果动力够,机头往前先碰地,把重心逐渐后移看?总之动力够调好能飞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有考虑过!会是这个的问题吗?怎么判断和解决?谢谢!

解决办法是调整推力线,但是如何判断主要看您的飞机是怎么翻的,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网友:
我都没有调整过推力线,反正基本和翼面平行,我认为主要还是看打舵。后推的话,飞机会有明显的右自旋,一会会修正一下就行了。

你应该上整机照片,让大家看看动力究竟安装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顺便问下,还有什么比较好做,又容易飞的飞机图纸啊?我手上一堆电机和设备,总不能闲到发酶吧?再做几个玩,呵呵!

我感觉纸飞机是最好做,又容易飞的飞机了!最关键的是重心一定要调好,达到用手投掷能平缓地滑行为止。还有推力线也一定要找准,在油门开到一半时轻轻地投出去走直线即可。(当然要你马上跟上去接住它)!!

网友:
如果重心不是偏差的太多,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先拉着杆,让它先上天,到了高处,把动力关掉,看滑翔情况,就可以确定中心是否准确,其它的就一定是推力线的问题了。

网友:
解决办法是调整推力线,但是如何判断主要看您的飞机是怎么翻的,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大!
小弟实在是太笨,弄了那么久还是飞不起来,有负各位的厚爱,呵呵!飞机已经基本摔烂了,等有空再做一架!准备重新换个电机KV1700的铃铛无刷.浆用5043傻猫的!

网友:
我的纸飞机。全重187克,摔了5-6次吧!才摔成这样
飞行失败!原因自绕的CD电机动力太小,全动力都不会热。本想做个休闲的结果。找电机中........

楼主:
看了各位大大的照片,再加以对照我的照片,感觉是不是我的电机安装过分向前了啊?大家帮忙看下没有炸机前的图,现在的图稍后马上来!

网友:
根据我上周飞行经验,推重比达到0.4即可。同时,滑翔姿态很好还不够,在此基础上还要把重心前移。

我开始静态收掷滑翔很好了,但是一推油门就抬头,后来又在机头临时绑了2个镍氢电池(回家称重发现一节电池20~25g),才飞得相当好。

出发前飞机总重290g,现场换电池加50g,配重加50g,飞行实际重量是390g!而飞行基本半油门(在家测得全油门推力峰值360g),估计推力200g不到。关键还是打舵要打好。

楼主:
这是炸了以后的照片!准备稍做修复后继续测试飞行!呵呵!懒啊,不想裁KT板了,先拿这个测试吧!呵呵!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楼上这样的飞机应该严重头轻!
好像电机和我差不多,可能有60~70g吧,我的98g电池是放在了飞机的最前端!

你的重心位置在哪里?我静态调节时放在机身长度的中央(1:1),后来几乎移到了1:2和2:3之间的位置。

楼主:
电池实际测试的时候几乎到了电机前一点了,而且投出去马上就载头了,还是头重吗?

网友:
栽头也可能是舵的问题啊,根据前辈们的指点,有动力的飞机头可以重一点,然后拉杆飞行即可。我试验也是这样,如果头轻,手掷可以,但是一上动力就飘忽不定。如果头重,手掷会载头,但是上动力后稍微拉杆就能飞得很好了。

你是否舵面有下压?

楼主:
没有啊,舵面还稍微上翘了点,刚刚把飞机全拆了不要了,不修了,重新再做一个!呵呵!

网友C:
电机........装.........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装.........高了

高不怕,调好推力线就行。不过不见得好调

楼主:
各位大大,推力线如何调整和怎么样得出推力线的正确位置啊?谢谢!刚刚有做了一架,明天准备上动力!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本人真的是很笨,没有办法只好麻烦各位大大!呵呵!

楼主:
图2是,电机安装位置电机的中轴和纵轴线在同一条线上,也就是说电机要低与机翼平面?对吗?电机中轴稍微的来点下推,对吗?谢谢!

如果图2安装有难度,那么使用图3的安装也应该可以,对吗?谢谢!

网友D:
看了兄弟前面说的情况,如果不开动力手投能平稳滑翔,就说明重心没问题,开动力出手就载,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因为这个飞机的推力线高于飞机的重心,所以开动力的时候会产生低头力矩,所以应该选用你画的4幅图中的图1来抵消,具体角度大小可以通过试飞来调整.

楼主:
完了完了,一位说图2一位说图1,究竟是图几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兄弟前面说的情况,如果不开动力手投能平稳滑翔,就说明重心没问题,开动力出手就载,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因为这个飞机的推力线高于飞机的重心,所以开动力的时候会产生低头力矩,所以应该选用你画的4幅图中的图1来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同

正确!实践出真知,再把重心调好,多试几次不就飞上去了!啊,左为机头。

网友:
我觉得可以通过打舵解决啊,我在飞第3架纸飞机时,开始严重头轻,靠不断打舵修正,也在天上转了好几圈。

楼主:
我的估计就是大家说的什么产生低头力距了,一开动力投出去就马上载头,打舵的时间都来不及哦,呵呵!我也是忘了说了,我画的图是左为机头,看了大家说的我感觉电机稍微的上翘一点或是平行的都应该可以!我已经做好了机身,晚上上设备!谢谢大家!我一定再做测试,实在是想飞啊!

网友:
关注这个贴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想过要做纸飞机,因为觉得不是很好看。呵呵,一家之言阿!预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A:
如图,推力线向下,推力方向向上,对飞机产生一个逆时针低头力矩,但升降舵产生顺时针的抬头力矩,两个力矩相等时,飞机保持平衡不转动.此时,推力的力臂短,舵面下压力的力臂长,推力大于舵面下压力,这两个力的竖直方向分力,向上的推力分量大,维持飞机平衡状态所需的升力较小.虽然图1方案也能维持平衡,但需要下压升降舵,机翼需要产生比图2大的升力,反而需要比原来更大的推力.

网友: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图,推力线向下,推力方向向上,对飞机产生一个逆时针低头力矩,但升降舵产生顺时针的抬头力矩,两个力矩相等时,飞机保持平衡不转动.此时,推力的力臂短 ...

这种方式无疑增加了飞行的阻力,会损失更多的动力,另外关动力后会进入波状飞行的

网友:
很多人的冠天EPP飞翼就是这样才能飞起来的,适应飞机的特性飞熟了之后再把两者的夹角改小改平,这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飞起来再说!

网友:
没那么麻烦。如果重心没问题,正常按装电机,推力线与机翼平行,舵面略微上翘,绝对好飞。如果硬要弄什么电机按装角、推力线,我赞同41楼。

网友:
但是我一直没有想过要做纸飞机,因为觉得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我做的很好看啊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大大,呵呵!我准备平行安装电机再测试,飞不起来不算完!!!!!!

网友:
祝楼上的成功!我建议多在模拟器里练练,飞机再有问题,舵打好了挣扎着也能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无疑增加了飞行的阻力,会损失更多的动力,另外关动力后会进入波状飞行的

这种方式的飞行阻力比楼主图1方式的飞行阻力小.升力,阻力和飞行的速度平方成正比.图1需要的升力比图2大,飞行速度较快,飞行阻力也较大,而图2需要的升力小,飞行速度较慢,飞行阻力也较小.另外,关闭动力后可以通过推舵或盘旋飞行避免波状飞行.

网友:
我倒觉得这种方式最恐怖的是,略微一推杆,舵面一平阻力大减,推力下压,飞机会猛然加速俯冲

网友:
带动力时不要推舵就好.

楼主:
设备已经上了哥几个再帮忙看看电池该放什么地方?谢谢!

楼主:
电池是VK的和黑色的那块!准备明天早上测试,大家看到就快说给我,呵呵!

网友:
呵呵,后部重量加料不少啊,前面就算配平得过来还不超重啊

网友:
期待你的成功,实践出真知,理论从实践中来,你多飞飞就知道为什么会栽了.

楼主:
今天早上11点我又去测试了,呵呵!不错,在大家的指点下,纸飞机基本搞定了!但是由于昨天晚上时间匆忙,没有好好多搞电池的固定位置,结果只是随便测试了下电池是用透明胶带粘上飞机的,一落地就摔出来了!只是简单是测试了下还载头没有,结果摇摇晃晃的飞了个10几米远,3米多高就赶快收手了,现在正在搞电池的安装位置呢!估计有时间等下可以去飞下!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图上大家都说后面重了,结果电池还要放到中间才可以平衡,怪!而且动力好的不得了,1/3油门就够了!估计7.4的电池都可以了!呵呵!

楼主:
电池要按到第一棵加强碳杆那里才可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