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玻纤机架

楼主(2006-03-05):
搞了一天终于做好了,在此感谢ouzhenzhong兄提供的图纸。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结实的!你的轴承固定架用什么的???谢谢!!!!!!!

楼主:
轴承固定架是用原塑料机架上的切下来的。。。。。

网友:
对啊!这个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谢谢!!!!!!!!!

网友:
真不错阿

可惜我不是CCPM的控,有没有HDE的图纸阿???

网友:
侧板之间的连接,用的什么啊?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东西?????????????

楼主:
侧板之间的连接,用的是轨道四驱车导轮上的

网友:
电池组采用阴阳头接法太危险,应两个都接阴头,电调都接阳头,连接时注意按颜色接线。
卸下电池时是最危险的,有可能两线相碰。

网友A:
楼主的亚拓魔术带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亚拓魔术带是在那里买的??????

如果非要买亚托的,估计没地方买。

不过街边补衣服的有散装的买,没牌子,买两块然后拿软性胶一粘就可以用了,^_^

网友:
请问:富士S7000兄尺寸基本都对吗?有没有要改的地方呢?舵机摇臂好像还没水平,有些螺丝也都还没上哦。我没有其他的配件,还没开始做呢

楼主:
尺寸基本都对,就是要是用原来塑料机架上电机座的话就要修改这个机架上电机座的安装孔位置了

网友:
看来明天非得动手不可了,大家都这么改,不试试不行了!

网友:
是玻璃纤维做的吗?哪有这种材料卖?又是怎么割的?
郁闷了.

网友:
跟楼上一样????????

网友:
我顶真爽啊。。严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要买亚托的,估计没地方买。

不过街边补衣服的有散装的买,没牌子,买两块然后拿软性胶一粘就可以用了,^_^

用这种魔术贴也不错,用来扎电池挺不错。陶宝上有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一天终于做好了,在此感谢ouzhenzhong兄提供的图纸。

搂住,2个问题:

1。 固定侧板的组件是用的原来XL CCPM的还是HDE的?

2。 图纸能发我一份吗,我的邮件: tom_yea@hotmail.com

网友(2006-11-13):
那个方向盘是什么牌子的?多少米???

网友:
楼主和我猜的一样哈哈,你这架垃圾又要去升级亚拓原厂件到时候多出来的副厂件
又从新搭起来后..............以此类推..........他第一架也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