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15A发动机

楼主(2006-03-05):
请问三叶的几款15A发动几那个比较好啊
ASP15A
AP15
15AX

网友:
ASP15是普通侧排,
AP15是后排
15AX是侧排带手拉启动!

一般ASP15就可以了!AP15动力没ASP15大,15AX多了个手拉启动看自己需要!

楼主:
那怎么价钱

那怎么价钱价钱差别怎么大呢~和质量有关系吗~

网友:
价格都是270,有手拉启动多30

质量一样,都是三叶的

质量第一个最轻,第三个最重,不过重轻都是在30g以内

网友A:
AP15的好

我有一个朋友用过,后排在下方,废气引导很方便,起动也很容易,

我帮他调的,比较好调,最大功率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朋友用过,后排在下方,废气引导很方便,起动也很容易,

我帮他调的,比较好调,最大功率也不错

最主要的它最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