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时制作2005平衡充(可能是坛子里最漂亮的成品)

楼主(2006-03-05):
完全用面包板手啃出来的,这个电路实在经典,本来想做一些改进,可是急着用,就匆匆开始了。

为了减少麻烦,LED和外壳全部硬连接,这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我的LED就焊在反面,既可以露出外壳,又可以当作支撑。

电路部分只焊了不到1个钟头,接着就是外壳了。用锉刀弄出充电插座和电源插座的头,还真费力,搞了好久。由于这个电路发热严重,还在上下盖钻了一堆散热孔。

为了好看,散热孔都进行了倒角,嘿嘿,用小电钻做的,漂亮吧。成品出炉了!图为用电钻的电源供电,正在充2节的电池组。

后来发现,充7.4时,可以用跳线短接最高位的电池(接在11V的插座中),这样电路更有效。

网友:
能否给原理图我参考参考?

这系统怎么回事,一定要我输入20个字以上才能反贴。

网友:
我要电路图```
是啊!必须要20个字!好烦!不过也防止有人灌水啊!!!
电路图```
wangwei2t@126.com
谢谢啊!!!

网友:
给我一张原理图好吗?
wehuang-2003@163.com

网友:
我也要一张原理图!
brmxd@163.com

网友:
我也要电路图!happyyang1021@sohu.com

这两天找电池找的头晕!还要找冲电器!谢谢!

楼主:
电路我是参考这个帖子:13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只是把跳线和镍氢充去掉了,变成固定570mA充电,专用锂电。

网友:
我看了一下楼主的充电器,其实并不是平衡冲,只是串联充电,只不过它可以单独检测每块电池是否充到4.2V!

楼主:
楼上的兄弟,这就是你不懂了,呵呵。

这是分流式的平衡充电,是个很不错的设计,仔细分析一下电路吧,不要被那个指示用的LED所迷惑,想想为何LED旁边4个串连二极管?为何用**率的PNP三极管旁路?如果指示检测,用个小功率管就可以了。

我本来想设计一个智能平衡充,可是发现对于三串的中间那一节很不好处理,又急着用,所以先做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路,可惜不是我设计的。。。

楼主:
“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4001  这个很重要  ”,何解?发热?

网友:
IN4001在大功率时会发热,升温后影响分流器工作特性,导致截止电压升高。换成1N5404就可以大电流了。

楼主:
哦,谢谢指教,不过我只有500mA,用的是4007,按说耗散功率<0.5W,不算大电流吧?

网友:
4001和4007电流都是1A的,只是耐压不同。

网友:
好漂亮的电路~~ 兄弟,也给我来一份电路图 13983770487@vip.sina.com

楼主:
要电路的朋友注意看8楼,这不是我原创的电路。

网友(2006-08-23):
给我一张原理图好吗?
sunhui690709@126.com

网友A:
充2串时,一定要把不用的那一路用跳线短路。不然发热严重。

网友:
电动机的经典设计
便宜实用的好东西
可惜怎么就没有批量产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2串时,一定要把不用的那一路用跳线短路。不然发热严重。

是的,英雄所见略同,我就是这么干的。另外,经过测试,我发现该电路只能算“可用”,不能算好用,我已经改良了电路,用得非常HAPPY。

该电路的缺点在于灯亮时还有15%的电未充满,需要再等待半小时,我改进后,充到这个状态是橙色灯亮,待橙色灯变绿后说明彻底充饱。

网友:
怎么改?帖出来分享下啊,大家一起HAPPY啊